[技术问答] M263A的EPWM Period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0-04-22):
PWM, rio, ck, TE
<font size="2">#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XT1_OUT_PF2;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XT1_IN_PF3;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Enable EPWM1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EPWM1_MODULE);

    /*---------------------------------------------------------------------------------------------------------*/
    /* EPWM clock frequency configuration                                                                      */
    /*---------------------------------------------------------------------------------------------------------*/

    CLK_SetModuleClock(EPWM1_MODULE, CLK_CLKSEL2_EPWM1SEL_PCLK1, 0);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Reset EPWM1 module */
    SYS_ResetModule(EPWM1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UART0_RXD_PB12_Msk | UART0_TXD_PB13_Msk))) | UART0_RXD_PB12 | UART0_TXD_PB13;

    /* Set PC multi-function pins for EPWM1 Channel 0~1 */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5MFP_Msk)) | EPWM1_CH0_PC5;
    SYS->GPC_MFPL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4MFP_Msk)) | EPWM1_CH1_PC4;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PLL@ %dHz)\n", SystemCoreClock, PllClock);
    printf("+-----------------------------------------------------------+\n");
    printf("|                      EPWM Driver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code will output waveform with EPWM1 channel 0~1.\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EPWM1 channel 0: 100 kHz, duty 40%%.\n");
    printf("  EPWM1 channel 1: 100 kHz, duty 60%%.\n");
    printf("  Waveform output pin: EPWM1_CH0(D3), EPWM1_CH1(D2),\n");

                /* Set EPWM mode as complementary mode */
                EPWM_ENABLE_COMPLEMENTARY_MODE(EPWM1);

    /* EPWM1 channel 0~1 frequency and duty configuration are as follows */
    EPWM_ConfigOutputChannel(EPWM1, 0, 100000, 40);

    /* Enable output of EPWM1 channel 0~1 */
    EPWM_EnableOutput(EPWM1, 0x3F);

    /* Start EPWM1 counter */
    EPWM_Start(EPWM1, 0x3F);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op.\n");
    getchar();

    /* Start EPWM1 counter */
    EPWM_ForceStop(EPWM1, 0x3F);

    printf("Done.");
    while(1);

}</font>
用sample code修改得到了一对互补的EPWM,频率100Hz,占空比是40%和60%,怎么计算技术手册里边的EPWM Period?公式里的PERIOD,CLKPSC,EPWMx_CLK在这里都是多少?uvision里能不能看到对应计数器的动作(用来验证EPWM Period)?

网友A:
看那个配置函数原型

网友A:
频率的倒数不就是周期吗

网友A:
我发的这个是029系列的库函数介绍,你用的这 系列应该也是这几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的倒数不就是周期吗

抱歉可能问题没说明白,我想知道的是这个counter的PERIOD是多少,记到几之后归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