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串口出来的应该是5V的电压吧 怎么可以直接接在芯片的引脚上?

楼主(2020-04-22):
CH340串口出来的应该是5V的电压吧 怎么可以直接接在芯片的引脚上?芯片允许输入的电压不是3.3V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usb转ttl模块,有些模块只有5v的输出,有些同时有5v和3.3v的输出

网友B(2020-09-21):
你好,CH340的串口电平同芯片工作的电源电压,沁恒也有可自定义串口电平的USB转串口芯片,型号是CH343、CH9102,这些型号的串口电平可由VIO引脚独立提供,支持1.8V、2.5V、3.3V和5V。

网友C:
很多3.3V供电的芯片包括MCU的IO口都有5V tolerant capability,选这样的与340对接

网友D(2020-10-30):
并不是所有的芯片引脚电压都是3.3V,具体得看芯片的datasheet,下面是CH340的USB转串口的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E:
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芯片引脚电压都是3.3v 这都是看具体情况具体芯片的,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