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uart_dma例程疑问

楼主(2020-04-22):
华大技术支持,您好。
我这边在使用HC32L136K8调试SDK“HC32L136_DDL_Rev1.2.0”中的uart_dma例程。
其中我看到串口的TX及RX的DMA硬件初始化的时候,RX部分的配置符合用户手册中的说明(红色标注)。
但是在TX部分,我看到代码中定义的是目标地址固定,源地址自增,但是这个在手册中描述的是硬件Burst,代码中却还是定义的硬件Block(绿色标注)。
这个问题是用户手册对于DMA模式的功能描述不全,还是例程中的错误使用呢?如果是例程出错,可否提供一份正确的参考。

网友A:
这个和DMA的描述有什么关系???
UART rx接收,是从固定的接收寄存器到变量buff啊
UART tx发送,是从变量buff到固定的发送寄存器啊,
你再好好理一理!!

@softreset :不管是block或者burst传输,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的设置,不仅仅局限于手册描述,是根据实际应用来决定的,试问,发送的时候,源地址是变量buffer数组,目的地址是固定的寄存器地址,应该怎么设置???
@softreset :你在图片里圈出来的是源地址和目的地址是否固定和自增的设置问题啊,这个是取决于传输源和目的特性决定的,不是死板地按照手册描述来设置
dma模式,不用中断,怎么会和dma没关系

网友B:
就用串口中断就可以了,串口使用DMA功能,Uart_EnableFunc(M0P_UART1,UartDmaRxFunc);              //使能DMA接收
源地址和目标地址,源地址就是串口的基地址,目标地址就是你要接收缓存的BUF。另外想请教一下,如何判断一包数据长度,寄存器里面没有这样的设置。
因为我现在的串口DMA无法获取有效数据长度。胡工,指点一下。我是华大代理商Mson

if(Uart_GetStatus(M0P_UART1, UartRC))         //UART1数据接收
    {
                        Uart_ClrStatus(M0P_UART1, UartRC);        //清中断状态位
//                        Dma_DisableChannel(DmaCh0);

                        Dma_SetTransferCnt(DmaCh0,512);
                        Dma_SetDestinationAddress(DmaCh0,(uint32_t)&u8RxData[0]);
                        Dma_SetSourceAddress(DmaCh0,0x40000100);
                        dma_inx = pstcDmaCfg->enSrcBcTcReloadCtl;//pstcDmaCfg->u16TransferCnt;
                        Uart_Rx_Flag = 0xF1;
                        ;

//                        Uart_ClrIsr(M0P_UART1);
//                        Dma_EnableChannel(DmaCh0);

    }

网友C(2020-09-23):
华大的DMA无法获取有效数据长度,这才是个问题啊,STM32有这个寄存器,华大的没有,所以华大的只能从DMA一次一个字节的取数据?这要DMA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华大的DMA无法获取有效数据长度,这才是个问题啊,STM32有这个寄存器,华大的没有,所以华大的只能从DMA一 ...

谁说不能获取数据的长度了!!!只要知道TC或者BC的初始值,再查询当前TC或者BC的初始值,就能知道当前传输了多少数据比如用ADT做空闲中断,接收了一部分数据,进入空闲中断后,查询TC值
初始设置是0x80,库函数自减1;TC寄存器是0x7F(串口传输,BC寄存器设置为0)
传输32字节之后,TC变成0x5F,和初始值相减不就是32个字节的数据吗?

网友D(2020-11-11):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获取数据的长度了!!!只要知道TC或者BC的初始值,再查询当前TC或者BC的初始值,就能知道当前传 ...

定时器 什么时候启动呢

可以把这个例程发一下么 谢谢

@ysuer :我用另一路DMA,然后Rx中断没有使能,收到数据后,Rx的接收完成事件触发这一路DAM传输一个变量,把Rx接收完成标志清零就可以了。
@martinhu :我按照你这办法实现了HC32 L130的DMA不定长接收;但是这样做必须配置uart的RX中断,这样每收到一个字节,会进入一次RX中断,最后一个字节收到后进入ADT溢出中断。感觉这样做已经失去DMA接收的意义了。理想情况是不需要每收到一个字节进一次接收中断。希望楼主继续交流,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UART的Rx事件触发定时器启动,同时清零定时器的CNT计数器(高级定时器的硬件启动和硬件清零寄存器,配置为AOS事件有效,再配置AOS对应的事件为UART的Rx),这样每次接收一个字节的时候,定时器都从0开始计数,只有最后一个字节接收完毕后,才会产生定时器中断,相当于是一个空闲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