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AD7708采集速度太慢

楼主(2020-04-22):
最近在用AD7708 采集电压数据。发现单通道下连续采集速度很慢,大概才10次每秒。调试发现数据ready的时间太久,
我的程序用读取status寄存器的方式来判断数据是否ready,请问这样和直接读取RDY引脚的方式判断ready,速度上有区别么?

网友A:
没用过这ic,但是看资料最快能到1.3KSPS
应该是哪里配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