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又发现 NUC505 虚拟串口代码的2个Bug

楼主(2020-04-22):
代码位于 NUC505_Series_BSP_CMSIS_V3.03.001/SampleCode/USBD_VCOM_SerialEmulator

1. uint8_t gUsbRxBuf[64] = {0};  其中的64应改为512,这是HOST向USB虚拟串口发送大与64字节数据包时发现的。
2. 如果USB发送一个512Byte 的数据包,是发送不出去的。
  改正方法:
  对于512Byte 的数据包,再补充发送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
  或者, 每次发包的最大长度定为511

网友A:
那是不是还可以修改成1024,发送更长的。

网友B:
应该不算BUG,这个是人家设置的。

网友C:
这应该不算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还可以修改成1024,发送更长的。

2048 Bytes Configurable RAM used as endpoint buffer
Supports Endpoint Maximum Packet Size up to 1024 bytes

NUC505 USBD 专用RAM为2048B,每个端点最大可用 1024B
因此可以将某个端点的RAM设置为 1024B以提高传输速度,但是还要考虑到其他端点的可用RAM。

Sample 代码中是这样分配的:

/* Define EP maximum packet size */
#define CEP_MAX_PKT_SIZE        64
#define CEP_OTHER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A_MAX_PKT_SIZE        512
#define EPA_OTHER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B_MAX_PKT_SIZE        512
#define EPB_OTHER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C_MAX_PKT_SIZE        64
#define EPC_OTHER_MAX_PKT_SIZE  64

需要保证这些RAM的总和不大于 2048B

网友D:
专用RAM为2048B,每个端点最大可用 1024B,楼上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感谢提醒

网友E:
可以用个宏,做个减法。

网友F:
问题不算严重。

网友G:
竟然支持USB,666

网友H:
没有利用完,那肯定算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