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有一种单线双向传输的传感器,通过维持高电平的时间传输1与0

楼主(2020-04-22):
该传感器是通过单数据线,接上拉电阻到VCC。
时序图如下

我的想法是,通过定义一个GPIO口,并使能其下降沿中断,当产生中断后,在中断子程序中延时120us,测量GPIO的电平,如果仍然为高电平则为1,如果为低电平则为0.可是,这需要我在中断中还能响应GPIO口的中断。。。好像并不可以,实在找不出来可以检测高电平长短的方法,希望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前辈们。

网友A:
没看到你的时序图。
一般这种应用可以采用定时器+io中断来解决。io中断设置为上下沿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