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0-04-22):
我想问一下,定时器所说的定时时间,是说的,上一次中断清除标志位到下一次的中断开始,
还是说的,上一次的中断开始,到下一次的中断开始。

网友A:
一般是前者。
这个还要看定时器配置情况,有些定时器会自动装载初始值,可能会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