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的OPA怎么用?

楼主(2020-04-22):
用户手册描述的有点少呀!
比如增益95dB是固定的吗,不可调?
两个运放不能单独使用?不许同时吗?

网友A:
应该是同步的,只有一个开关。。。。。。。。

网友B:
增益有可以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有可以调的吗

华大的l136增益可调,赛元的也可以调。目前还没遇到过不可调的!
调节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普通运放用法,通过运放输出端与输入端的电阻调节。
另一种是固定的放大倍数调节,如通过内部寄存器控制倍率1/2/4/8/16/32.。。。。。。等增益。
运放最重要的就是增益,怎么可能不可调?增益过小没有效果,增益过大会失真,如果不可调,这样的运放还有什么意义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大的l136增益可调,赛元的也可以调。目前还没遇到过不可调的!
调节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普通运放用法 ...

说不定也可以调,可以看看头文件或者手册有没有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也可以调,可以看看头文件或者手册有没有提。

找到了,就是普通运放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