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查GPIO输出端口是否为高电平的编写

楼主(2020-04-22):
if ((GPIOC->IDR & GPIO_Pin_8) != RESET)
{

   TIM_Cmd(BASIC_TIM,DISABLE);
}
  我是想检测gpio的pc8这个端口输出的是不是高电平,要是输出的是高电平就关闭时钟计时器,但是我发现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想请问一哈这个函数是不是这么使用的或者还需要其他定义什么吗?
说明一哈 我把这个端口的设置成上拉输入的

网友A:
你需要使用读io的函数才可以,没看到你用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