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南者的rs232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22):
各位大神好,请问用指南者的开发板,我是否买一根miniusb转rs232db9的线就能和rs232的设备进行串口通信?我们的通信电平是rs232的么?还是ttl的?是不是只是线的转换还不够需要加电平转换芯片?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没用过这个开发板。
建议咨询下卖家或者看下开发板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