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工作一段时间后不工作

楼主(2020-04-22):
STM32大概在户外跑了3-4个月,最近出现一个问题,STM32不固定死机,重新上电也不运行(多次重新上电只有少数能运行),检查了一下BOOT0,是下拉的1K的电阻,翻阅资料查到,官方拉下的都是10K的电阻,已经野火等等boot0都是下拉10K的电阻。故怀疑是电阻太小的原因。

测试:
1,上述问题是在北京户外出现的,板子寄到南方过来,昨天重复上电几百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2,前阵子南方比较冷的时候,重新上电50次左右,出现1-2次上电不运行。

供电:12V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大佬,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没测试过boot0接1k的电阻。
看你的描述,怀疑是温度影响电源电路、复位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