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CC1352P具有集成式功率放大器的 SimpleLink™ 多频带无线 MCU

楼主(2020-04-22):
CC1352P具有集成式功率放大器的 SimpleLink™ 多频带无线 MCU

楼主:
特性
• 微控制器
– 强大的 48MHz Arm® Cortex®
-M4F 处理器
– EEMBC CoreMark®评分:148
– 352KB 系统内可编程闪存
– 256KB ROM,用于协议和库函数
– 8KB 缓存 SRAM(也可作为通用 RAM 提供)
– 80KB 超低泄漏 SRAM。SRAM 通过奇偶校验得
到保护,从而确保高度可靠运行。
– 双引脚 cJTAG 和 JTAG 调试
– 支持无线升级 (OTA)
• 具有 4KB SRAM 的超低功耗传感器控制器
– 采样、存储和处理传感器数据
– 独立于系统 CPU 运行
– 快速唤醒进入低功耗运行

楼主:
• TI-RTOS、驱动程序、引导加载程序、低功耗 蓝牙
® 5 控制器和 IEEE 802.15.4 MAC 嵌入在 ROM
中,优化应用尺寸
• 符合 RoHS 标准的封装
– 7mm × 7mm RGZ VQFN48 (26 GPIO)

楼主:
外设
– 数字外设可连接至任何 GPIO
– 4 个 32 位或 8 个 16 位通用计时器
– 12 位 ADC、200ksps、8 通道
– 2 个具有内部基准 DAC 的比较器
(1 个连续时间比较器、1 个超低功耗比较器)
– 可编程电流源
– 2 个异步收发器 (UART)
– 2 个同步串行接口 (SSI)(SPI、MICROWIRE 和
TI)
– I
2C
– I
2S
– 实时时钟 (RTC)
– AES 128 位和 256 位加密加速计
– ECC 和 RSA 公钥硬件加速器
– SHA2 加速器(最高到 SHA-512 的全套装)
– 真随机数发生器 (TRNG)
– 电容式感应,最多 8 通道
– 集成温度和电池监控器

楼主:
• 外部系统
– 片上降压直流/直流转换器
• 低功耗
– 宽电源电压范围:1.8V 至 3.8V
– 有源模式 RX:5.8mA(3.6V,868MHz)、
6.9mA(3.0V,2.4GHz)
– 有源模式 TX(+20dBm 时):63mA
(3.3V,915MHz)、85mA(3.0V,2.4GHz)
– 有源模式 MCU 48MHz (CoreMark):
2.9mA (60μA/MHz)
– 传感器控制器,低功耗模式,2MHz,运行无限循
环电流:30.8μA
– 传感器控制器,有源模式,24MHz,运行无限循
环电流:808μA
– 待机电流:0.85μA(RTC 运行,80KB RAM 和
CPU 保持)
– 关断电流:150nA(发生外部事件时唤醒)

楼主:
无线电部分
– 与低功耗蓝牙 5 以及 IEEE 802.15.4 PHY 和
MAC 标准兼容的双频带低于 1GHz 和 2.4GHz
射频收发器
– 出色的接收器灵敏度:
SimpleLink 远距离模式下为 -121dBm
50kbps 下为 -110dBm,蓝牙 125kbps 时(LE
编码 PHY)为 -105dBm
– 高达 +20dBm 的输出功率,具有温度补偿
– 适用于符合各项全球射频规范的系统
– ETSI EN 300 220 接收器类别 1.5 和类别 2、
EN 300 328、EN 303 131、EN 303 204(欧
洲)
– EN 300 440 类别 2
– FCC CFR47 第 15 部分
– ARIB STD-T108 和 STD-T66
– 支持广泛的标准

楼主:
开发 工具和软件
– LAUNCHXL-CC1352P1 和 LAUNCHXLCC1352P-2 开发套件
– SimpleLink™ CC13X2-CC26X2 软件开发套件
– 用于简单无线电配置的 SmartRF™ Studio
– 用于构建低功耗检测应用的 Sensor Controller
Studio

楼主:
1.2 应用
(1) 请参阅 射频内核 获取有关支持的协议标准、调制格式和数据速
率的更多详细信息。
• 433MHz、470MHz 至 510MHz、868MHz、
902MHz 至 928MHz 和
2400MHz 至 2480MHz ISM 和 SRD 系统 (1)
低至 4kHz 的接收带宽
• 住宅和楼宇自动化
– 楼宇安全系统 - 运动检测器、电子门锁、门窗传
感器、网关
– HVAC - 恒温器、无线环境传感器、HVAC 系统
控制器
– 防火安全系统 - 烟雾探测器、火警控制面板
– 视频监控 - IP 摄像机
– 车库门开启器
– 电梯和自动扶梯控制装置

楼主:
CC1352P 器件是一款多协议低于 1GHz 和 2.4GHz 无线 MCU,面向无线 M-Bus、IEEE 802.15.4g、支持
IPv6 的智能对象 (6LoWPAN)、Thread、 Zigbee®、KNX RF、 Wi-SUN®、低功耗 Bluetooth® 5 以及专有系
统,包括 TI 15.4-Stack。该器件包含具有一流效率的 +20dBm 集成高功率放大器,适用于远距离 应用。
CC1352P 器件是具有成本效益、超低功耗、2.4GHz 和低于 1GHz 射频器件 SimpleLink™ MCU 平台中的
一员。非常低的有源射频和微控制器 (MCU) 电流以及低于 1μA 的睡眠电流和高达 80KB 并受奇偶校验保护
的 RAM 保持能力可提供卓越的电池寿命,并支持依靠小型纽扣电池在能量采集应用中 运行中长时间的工
作。
CC1352P 器件在一个支持多个物理层和射频标准的平台上将灵活的超低功耗 射频收发器与强大的 48 MHz
Arm® Cortex®
-M4F CPU 结合在一起。专用无线电控制器 (Arm® Cortex®
-M0) 可处理存储在 ROM 或 RAM
中的低级射频协议命令,因而可确保超低功耗和极佳的灵活性。CC1352P 器件的低功耗不会影响射频性
能,CC1352P 器件具有优异的灵敏度和耐用(选择性和阻断)性能。
CC1352P 中的灵活无线电可通过动态多协议管理器 (DMM) 驱动程序来支持时分多路复用的多协议和多波段
运行。
CC1352P 器件是高度集成的真正单芯片解决方案,整合了完整的射频系统和片上直流/直流转换器。
通过具有 4KB 程序和数据 SRAM 存储器的可编程、自主式超低功耗传感器控制器 CPU,可在极低的功耗下
处理传感器。具有快速唤醒和超低功耗 2MHz 模式的传感器控制器专为对模拟和数字传感器数据进行采样、
缓存和处理而设计,因此 MCU 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睡眠时间和降低工作功耗。
CC1352P 器件是 SimpleLink™微控制器 (MCU) 平台的一部分,该平台包含
Wi-Fi®、低功耗 Bluetooth®、Thread、Zigbee、低于 1GHz MCU 和主机 MCU,它们共用一个通用且简单
易用的开发环境,其中包含单核软件开发套件 (SDK) 和丰富的工具集。一次性集成 SimpleLink 平台后,用
户可以将产品组合中器件的任何组合添加至您的设计中,从而在设计要求变更时实现代码的完全重复使用。

楼主:
The following I/O pins marked in Figure 4-1 in bold have high-drive capabilities:
• Pin 10, DIO_5
• Pin 11, DIO_6
• Pin 12, DIO_7
• Pin 24, JTAG_TMSC
• Pin 26, DIO_16
• Pin 27, DIO_17
The following I/O pins marked in Figure 4-1 in italics have analog capabilities:
• Pin 36, DIO_23
• Pin 37, DIO_24
• Pin 38, DIO_25
• Pin 39, DIO_26
• Pin 40, DIO_27
• Pin 41, DIO_28
• Pin 42, DIO_29
• Pin 43, DIO_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