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基于DSP的声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楼主(2020-04-22):
基于DSP的声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机器人声控系统的研究一直是机器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传统的声音控制系统一般采用PC 机作为核心平台对机器人进行控制,虽然其具有处理能力强大、语音库完备、系统更新能力强等优点,但是PC 机体积大,功耗大,成本高,不适合于中、小型机器人使用。本文以SPCE061A 为核心,设计了一套机器人声控系统,和传统的PC 机声控系统相比较,具有成本低、体积小、耗能低和使用灵活方便等特点。

  系统硬件结构
  根据机器人平台情况, 声控系统的硬件结构主要由微处理器单元、供电单元、声音采集单元和串口输出单元四部分组成,如图所示:

  1 微处理器单元
  本系统采用16 位单片机SPCE061A 作为核心控制芯片,内置32K 闪存,其较高的处理速度能使芯片非常快速的处理复杂的数字信号, 适用于语音识别等应用领域。
  SPCF061A 的工作频率范围为0.32-49.152MHz.具备8 通道10位ADC 输入功能, 内置了具有自动增益控制的麦克风输入功能。双通道10 位DAC 音频输出功能及A、B 两个I/ 0 口输入输出功能。具有集成度高、性能可靠、价格低廉、功耗小等特点。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微控制器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声音采集单元
  声音采集单元的换能器采用驻极体话筒, 通过话筒将采集到的声音信号通过MIC_IN 通道传送给CPU,MIC_IN 通道专门用于对语音信号进行采样。语音信号经MIC 转换成电信号,由电容将其中的直流成分滤除, 然后输入到集成在SPCE061A 内部的前置放大器中。SPCE061A 的内部增益控制电路AGC 能随时跟踪、监视前置放大器输出的音频信号的电平,当输入信号过大时,自动减小放大器增益;当输入信号减小时,自动增大放大器增益。这样即可以使A/D 转换器接收到的信号一直保持在最佳电平,又可以使声音损失减至最少,从而提高语音识别的精度。

  3 外接供电单元
  外接供电单元是声控系统的选配单元, 由于声控系统的能耗很低,可以外接3 个1.5V 电池,作为外接供电单元给系统供电。在没有选配外接供电单元时,也可以直接使用Voyager II 型地面移动机器人的蓄电池为关济实: 讲师工学硕士声控系统供电,Voyager II 型机器人的蓄电池供电电压为24V, 将24V 电压先经过7805 转换成5V电压, 然后使用SPY0029 将5V 电压转换成3.3V 电压给SPCE061A 供电。

  4 存储器单元
  存储器单元也是声控系统的选配单元, 当需要识别的语音资源较少时,则使用单片机中集成的FLASH 存储器,就可以满足要求。当语音资源较丰富时,就需要连接外部存储器单元,对语音资源进行存储。为了保证系统的兼容性, 选用SPR4096 作为外部存储器, LASHSPR4096 内部有512K×8bits F和4K×8bits SRAM 在进行FLASH 编程或擦除的时候,可以并发执行SRAM 的读写,SPR4096 内置了一个总线存储器接口和一个串行接口,它允许单片机通过8_bit 并行模式或者1_bit 串行模式访问FLASH SDRAM 的存储区。在本系统中,将SPR4096的SCK 和SDA 与SPCE061A 的IOB0 和IOB1 连接, 构成串行数据通信。

  5 串口输出单元
  由于SPCE061A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电平是TTL 电平,而Voyager II 型机器人配置的是RS-232 标准串行接口,二者的电气规范不一致。因此,要完成SPCE061A 和机器人之间的串行通信,必须对SPCE061A 输出的TTL 电平进行电平转换,本系统中使用MAX232 作为电平转换芯片。MAX232 使用单电源供电, 只需外接5 个0.1uF 的电容, 就可以实现SPCE061A 和Voyager II 型机器人之间的电平转换。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编写语音识别程序。语音识别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多维模式识别过程。主要可以分为:训练、辨识、辨识结果输出三部分。
  1 训练程序
  当程序第一次运行时,需要进行语音识别训练。完成识别训练后,会在FLASH 存储器中设定标志位,下次重新启动时,可以跳过语音训练过程,直接进行语音识别程序。如果用户需要重新训练,也可以通过按键来擦除标志位,该部分程序框图如下:
  2 语音识别程序
  语音识别程序是整个程序编写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主要可以分为辨识器初始化、识别过程实时监控、获取辨识结果和终止辨识四部分。
     2.1 辨识初始化
  辨识初始化使用void BSR_InitRecognizer (int AudioSource)函数来实现。当参数AudioSource 取1 时为LINE_IN 电压模拟量输入;当参数AudioSource 取0 时为MIC 语音输入。
  2.2 识别过程实时监控
  该功能调用void BSR_EnableCOUIndicator()函数来实现,主要用来辨识是否正常工作。如果辨识正常,CPU 会产生一个占空比为50%的方波。如果CPU 超载,则会产生不稳定的波形,这时为了避免语音辨识产生错误信息,就需要删除命令或者优化程序。
  2.3 获取辨识结果
  该功能调用int BSR_GetResult()函数来实现,当无命令识别出来时,返回值为0;当识别器未初始化或识别未激活返回-1;当识别不合格时返回-2;当识别出来时,返回命令的序号。
  2.4 终止辨识
  该功能调用void BSR_StopRecognizer()函数实现,主要用于停止识别,并关闭FIQ_TMA 中断。
  3 辨识结果输出
  通过BSR_GetResult()可以得到命令的序列号,将命令的序列号改写成Voyager II 型机器人的相关协议, 然后通过RS232口传输给机器人即可达到语音控制的目的。
  4 串口通信程序
  为了方便用户对Voyager II 型机器人进行二次开发, 北京博创兴盛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标准串行接口, 并制定了详细的通信协议,供用户使用。为了提高通信的效率和稳定性,在Voyager II 型机器人内部,先将RS-232 标准电平转换为TTL电平,再将TTL 电平通过MAX491 转换为RS-485 的标准电平。
  由于协议中,只支持一个主机,所以在本声控系统中,将声控系统的单片机作为整个硬件系统的主机, 即整个硬件系统的最高管理者,其地址默认为0.其他设备的地址默认为1-255.具体分配如下:系统设备占用地址0x01-0x0F;电机设备地址 0x100-0x1F;系统保留地址为0x20-0x7F;用户设备地址:0x80-0xAF;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主机一直占用自己的TXD 线,从机的RXD 线在不进行通信时为高阻状态,只有在接收到与自己地址相符的数据帧时,才能占用总线,一旦通信结束,立即释放总线,回到高阻状态。
  主机和从机采用标准的“一问一答”通信机制,如果主机的命令需要有数据反馈,则返回需要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反馈,就返回上位机发送的命令。
  下面,以控制机器人前进为例说明串口通信的协议格式:
  (1)发送固定通信字头两字节:0x55 0xAA
  (2)发送接收设备地址:0x01
  (3)发送数据长度:0x04
  (4)发送命令字:0x26
  (5)发送左电机速度两字节:0x00 0x06
  (6)发送右电机速度两字节:0x00 0x06
  (7)发送数据效验和:0x3A
  在明确了协议格式和需要发送的内容之后, 就可以编写串口通信程序。首先,根据SPCE061A 的PLL 频率和需要设定的波特率,计算出P_UART_BaudScalarHigh 和P_UART_BaudScalar-Low 的取值,完成串口参数的设定。在完成设定后,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到P_UART_Data 中,SPCE061A 就可以将数据发送给Voyager II 型机器人。由于,SPCE061A 的串口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的数据,所以需要采用循环的方式,依次将通信内容发送给Voyager II 型机器人。Voyager II 型机器人收到指令后, 就可以按照指令,进行相应的动作。

  总结
  本系统采用了低成本的DSP-SPCE061A 作为主控芯片,和传统的基于PC 机的语音识别系统相比, 虽然识别的语音库相对较少,但是其具有低成本、低功耗、体积小和使用灵活方便等特点,不仅适合于中、小型机器人,还适合于教学科研使用。所以,本声控系统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广阔的使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