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BLE分析仪中如何筛选出想查看的设备

楼主(2020-04-22):
使用WCH的BLE分析仪,如何区分出想查看的设备数据?是通过AdvAddress这个地址吗?那CH579例程里的这个地址又该在哪里查看?小白一枚,还请知道的详说下~

网友A:
可以把BLE_MAC这个宏打开,自定义MAC,然后筛选自定义的MA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BLE_MAC这个宏打开,自定义MAC,然后筛选自定义的MAC即可

谢谢答复,已经知道了可以通过手机APP你们那个软件查看到设备的地址了,但我想问下,这个软件能否设置成只捉取自己设备地址的通信吗?是不是要在“设置”—“使用设置”里配置才行?

网友B:
可以通过手机APP的软件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