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怎样将串口调试助手上发送的数据在LCD上显示出来

楼主(2020-04-23):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ucTemp;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ucTemp);

                LCD_SetFont(&Font8x16);
                LCD_SetTextColor(RED);
                LCD_SetBackColor(BLACK);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0),变量该怎么处理才能显示);
        }
}
LCD程序和串口程序是按火哥教程里面写的,上面是中断程序,需要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然后在LCD上显示出来,新手不懂该怎么处理,求助

网友A:
查看显示的接口,输入正确的参数就好了。
更直接的说,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第二个参数的原型找到,看看市面类型,把需要显示的数据转换即可。
还有,显示放在中断函数中不是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