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417接外接时钟输入

楼主(2020-04-23):
最近在做试验时,发现部分电路板的低频晶振不起振,后来在Xin引脚和地之间接入32768Hz的信号,但是在P1.5引脚也无输出,不知原因差在哪里?
#include "msp430x41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P1DIR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direction
  P1SEL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MCLK & ACLK

  while(1);                       // Loop in place
}

网友A:
如果是部分的话   最好一起看看硬件设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部分的话   最好一起看看硬件设计图

需要硬件哪部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硬件哪部分的

MCU及外围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