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暂停 PWM 输出

楼主(2020-04-23):
使用PWM控制直流电机,需要电机停转一定时间又反转,
如何暂停PWM输出,之后又打开输出?

网友A:
每种有PWM功能单片机都有启动与停止该功能的寄存器位,比如stc8就是CCAPMn寄存器。具体要看应用手册。

网友A:
可以设置高电平脉宽为0停止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