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四期

楼主(2020-04-23):
【看视频赢好礼】贸泽电子视频课程大讲堂第四期

作为一枚电子工程酱,不尝鲜、不创新怎能寻找诗和远方~
即刻加入贸泽电子,畅学工程师大大为我们带来的电子培训课程大讲堂吧~~
还有打赏等好礼等你抢哦~~~

贸泽电子大讲堂第四期:MSP-EXP430FR2355开发板之开箱评测

活动时间:2020年4月24日-4月30日

参与步骤:
1、进入活动主页
2、观看“MSP-EXP430FR2355开发板之开箱评测”课程视频
3、在活动主页留言分享你的所学(不低于30字哦)

活动结束后,21ic将挑选出5位最佳评论用户赠送10元打赏呦~

链接发过来

网友A:
这个 确定不是TI的吗

网友B:
我又来咯,期待~~小板凳坐好

网友C:
期待这一期的课程哦

网友D:
先占座
等待开始

网友E:
非常不错 期待当中

网友F:
超级超级好

网友G:
MSP-EXP430FR2355开发板带来的惊喜足够我好好消化一阵子,对于MSP430来说,低功耗加上SAC,估计又要火上一阵子了。如果你想要快速评估这块MSP-EXP430FR2355开发板是否能够符合你的项目需求,那么MSP-EXP430FR2355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MSP-EXP430FR2355开发板是一款易于使用的评估模块。这个板子包含在超低功耗MSP430FR2x超值系列MCU平台上开始开发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包括用于编程、调试和电能计量的板载调试探头,非常实用,你值得拥有~~

网友H:
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外观采用红黑色为主色调,高端大气上档次。产品配件齐全,不需要额外的工具即可简单上手。
该板子搭载超低功耗MSP430FR2x超值系列MCU,shutdown模式电流仅有40nA.板子上的外设种类齐全,满足不同需求的开发。
看了下价格,120多RMB,性价比挺高,找个机会我也入手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 确定不是TI的吗

板子应该是TI的无疑,但好像是mouser做的活动,前面3期还有ST等厂商的板子评测

网友I:
MSP-EXP430FR2355是一款非常不错的TI开发板,板载eZ-FET调试探头,采用EnergyTrace技术,用于超低功耗调试,40引脚LaunchPad接头,可利用BoosterPack生态系统的优势,2个按钮和2个LED灯,便于用户交互,板载环境光传感器,板载Grove模块接口,用于添加外部传感器、执行器。总体来说,对工程师的开发和测试都非常的友好,值得推荐。

网友J:
TI出品必属精品,msp430系列早已深入人心了,在低功耗方面简直是标杆!想不到强大到这么云端开发和调试,这个理念超前多少厂商啊!这开发效果和开发手段很让人心动啊!还有图形界面直观方便,看来TI的生态系统已经无敌了,资源多,服务好!

网友K:
MSP-EXP430FR2355除了低功耗,还带来了智能模拟组合(SAC)功能,SAC内部集成了DAC、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ADC及OP等模块,通过组合这些模块,可以得到更加灵活的模拟信号处理功能。MSP-EXP430FR2355具有功能强大的 16 位 RISC CPU、16 位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有助于实现最大编码效率。数控振荡器 (DCO) 通常可以使器件在不到 10µs 的时间内从低功耗模式唤醒至激活模式。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是基于 MSP430FR2355 超值系列微控制器 (MCU) 的易于使用的评估模块 (EVM)。它包含了在超低功耗 MSP430FR2x 超值系列 MCU 平台上进行开发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包括用于编程、调试和能量测量的板载调试探针。开发板包含 2 个按钮和 2 个 LED,用于创建简单的用户界面。另外还有用于外部模拟源的环境光传感器和连接器。
MSP-EXP430FR2355可完美解决工程师遇到的各种挑战,高集成度可减少外围元件个数,从而降低设计复杂度及系统成本,而通过提高温度范围,可以给工厂自动化做更多的扩展可能,同时硬件性能的升级,也使得应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应用方面,MSP-EXP430FR2355特别适合烟雾探测器、传感变送器和断路器等对感应与测量有一定要求,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情况。比如用在烟雾探测器应用中,内置SAC可实现包括跨阻放大器、运算放大器和ADC的功能,而在温度变送器应用中,SAC可具有包括运算放大器、ADC以及DAC等模拟信号链所有功能。

网友L:
通过评测视频我们学习到了MSP-EXP430FR2355开发板是一款易于使用的评估模块。该板包含在超低功耗MSP430FR2x超值系列MCU平台上开始开发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包括用于编程、调试和电能计量的板载调试探头。该产品系列适用于检测和测量 解决方案。MSP-EXP430FR2355 MCU 集成了四个称之为智能模拟组合的可配置信号链模块,每个组合均可用作 12 位 DAC 或可配置可编程增益运算放大器,以满足系统的特定需求,同时缩减 BOM 并减小 PCB 尺寸。该器件还包含一个 12 位 SAR ADC 和两个比较器。MSP-EXP430FR2355 MCU 都支持 –40° 至 105°C 的扩展温度范围,因此更高温度的工业 应用 可从这些器件的 FRAM 数据记录功能受益。超低功耗 (ULP) FRAM 微控制器平台将独特的嵌入式 FRAM 和整体超低功耗系统架构相结合,从而使系统设计人员能够在降低能耗的情况下提升性能。FRAM 技术将 RAM 的低功耗快速写入、灵活性和耐用性与闪存的非易失性相结合。该扩展温度范围使开发人员可以满足烟雾探测器、传感器变送器和断路器等 应用 的要求。

网友M:
MSP430一直在低功耗应用领域如雷贯耳啊。不过这次在视频又见识到了TI的开发生态的强悍,居然可以在网络云端进行开发和调试,特别是可以利用云端GUI功能调试,非常方便直观。就像ADC采样值可以在GUI上直接利用波形显示,效果特别好。

网友N:
了MSP-EXP430FR2355开发板是一款易于使用的评估模块。MSP430FR2355均属于 MSP430™MCU 超值系列超低功耗低成本器件产品系列,该产品系列适用于检测和测量 应用。MSP430FR235x MCU 集成了四个称之为智能模拟组合的可配置信号链模块,每个组合均可用作 12 位 DAC 或可配置可编程增益运算放大器,以满足系统的特定需求,同时缩减 BOM 并减小 PCB 尺寸。该器件还包含一个 12 位 SAR ADC 和两个比较器。在TI的CSS网页云端"dev.ti.com"可以进行云端开发,网页上包含了所有的开发板例程,并且包含了GUI界面,可进行可视化调试采集参数。云端也会自动保存程序代码,不用担心代码的丢失。

网友:
MSP-EXP430FR2355开发板板载一颗环境光传感器和两个按钮两颗LED,板载eZ-FET调试探头,采用EnergyTracce技术,用于超低功耗调试。Ti提供整套云开发策略,还可以开发GUI界面。实现了云GUI与硬件的通讯,这个体验非常好呢!

网友O:
MSP-EXP430FR2355开发板:采用ULP FRAM 技术,基于具有智能模拟组合的MSP430FR2355 16位MCU;板载eZ-FET调试探针,采用可用于超低功耗调试的EnergyTrace技术;40引脚LaunchPad接头,可利用BoosterPack生态系统;板载环境光传感器;板载 Grove 模块接口,用于添加外部传感器、传动器等。

网友P:
还是熟悉的包装,
还是熟悉的部件,
还是熟悉的界面,
却有着
更友好的界面,
更强大的功能,
更丰富的资源,
更吸引的应用.
展示出
更广阔的未来.

网友Q:
这块开发板是否能够符合你的项目需求,那么从开箱视频开开看是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有一个新的开发板出现在面前,他是那么的低调奢华,
黑色的盒子外面裹着血性的红色装饰斜条,这款Ti的开发板,LanchPAD的标识,MSP430低功耗的MCU,打开一看,板卡引脚图,说明手册,主板,MICROUSB数据线都配得齐全!
   为什么红色的主板那么看起来有档次呢!这是用心设计的结晶!
   记得要装驱动的哦!
   板子的特性具有以下几点:
  1、板载调试探针具有超低功耗的特性,具备调试和主控隔离的功能!
2、40Pin BoosterPARK的接头和生态系统。
3、云开发哦!
4、用于编程、调试和电能计量的板载调试探头
5、好用的ADC/DAC ,可编程解读通信。
现在要问的是,这么好的开发板哪里买得到的?

网友R:
MSP-EXP430FR2355 LaunchPad开发套件是一套低成本高效能的开发工具,
EXP430FR2355所采用的FRAM技术整合了SRAM的速度、灵活性和耐久性与闪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幅降低了功耗,延续了430系列一贯的低功耗特性。
利用板载的LaunchPad40针接口,TI有大量BoosterPack接口扩展板可以使用,方便进行产品快速开发和性能评估。
令人惊喜的是这块开发板上还带了Grove模块接口,可以使用大量的Grove接口传感器和执行器,大大增加了使用的灵活性和经济性。
总之MSP-EXP430FR2355延续了TI LaunchPad开发板的一贯风格,开发工具配置齐备,价格合理,开箱即用,是开发人员的好帮手。

网友Q:
这块开发板是否能够符合你的项目需求,那么从开箱视频开开看是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有一个新的开发板出现在面前,他是那么的低调奢华,
黑色的盒子外面裹着血性的红色装饰斜条,这款Ti的开发板,LanchPAD的标识,MSP430低功耗的MCU,打开一看,板卡引脚图,说明手册,主板,MICROUSB数据线都配得齐全!
   为什么红色的主板那么看起来有档次呢!这是用心设计的结晶!
   记得要装驱动的哦!
   板子的特性具有以下几点:
  1、板载调试探针具有超低功耗的特性,具备调试和主控隔离的功能!
2、40Pin BoosterPARK的接头和生态系统。
3、云开发哦!
4、用于编程、调试和电能计量的板载调试探头
5、好用的ADC/DAC ,可编程解读通信。
6、全套开发工具和DEMO
现在要问的是,这么好的开发板哪里买得到的?

网友Q:
这是一块从包装到内涵都有韵味的开发板。
这块开发板是否能够符合你的项目需求,那么从开箱视频开开看是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有一个新的开发板出现在面前,他是那么的低调奢华,
黑色的盒子外面裹着血性的红色装饰斜条,这款Ti的开发板,LanchPAD的标识,MSP430低功耗的MCU,打开一看,板卡引脚图,说明手册,主板,MICROUSB数据线都配得齐全!
   为什么红色的主板那么看起来有档次呢!这是用心设计的结晶!
   记得要装驱动的哦!
   板子的特性具有以下几点:
  1、板载调试探针具有超低功耗的特性,具备调试和主控隔离的功能!
2、40Pin BoosterPARK的接头和生态系统。
3、云开发哦!
4、用于编程、调试和电能计量的板载调试探头
5、好用的ADC/DAC ,可编程解读通信。
6、全套开发工具和DEMO
现在要问的是,这么好的开发板哪里买得到的?

网友S:
这块赛普拉斯的WIFI-BT开发板集成了双核处理架构,支持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非常适合用于开发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应用。板卡使用 PSoC 6 BLE Pioneer Kit开发编译,支持图形化导出源码,更直观、更方便了设计人员的开发工作。板卡功能齐全,提供Arduino扩展口,更加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