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分时复用

楼主(2020-04-23):
想在单片机同一个IIC接口连接多个相同的传感器,由于传感器地址相同,所以无法用设备地址来进行区分,请问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说加什么芯片,可以使得IIC分时复用,分别传输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呢?

网友A:
双向开关,由于IIC通信特点,其典型的双向特性,而可以正常工作的必须是地址对应的设备,因此,想连接多片单一设备而地址又没法进行规划,则唯有通过双向开关进行对应的一一切换。
一个CMOS双4选1模拟开关,就可以带4个IIC从设备。如果更多,则以此类推进行扩展。
一般IIC上拉电阻为10-3KΩ级别,而最典型的74HC4052导通电阻的100Ω以下,完全可以可靠切换IIC信号了。
具体接法,2个选择输出端,接主单片机IIC,而4组选择端口分别接从机IIC线,考虑到非切换时间,从机IIC最好不是低电平,则每个IIC从设备的总线都挂一个合适的上拉电阻到VCC。最后总线的上拉由选中的IIC从设备和IIC主设备的上拉电阻并联来确定。比如设计上拉电阻为5K,则所有IIC主从设备均上拉10K电阻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加双向开关。但是稳定性降低和成本增加。最可靠办法:一路i2c接一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