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2864问题

楼主(2020-04-23):
lcd12864显示为什么出现上下错位,跪求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A:
12864(T6963驱动)点阵显示,这种情况一般是程序描点有问题,检查一下程序(循环内描点换行)

网友B:
写入数据的地址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数据的地址没搞对

应该不是吧,lcd12864是老师给的,写数据写地址没有延时,需不需延时啊,延时多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lcd12864是老师给的,写数据写地址没有延时,需不需延时啊,延时多少时间 ...

初始化时延时几十毫秒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时延时几十毫秒就够了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