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7 保护代码烧写问题

楼主(2020-04-23):
代码在之前CONFIG设置
CP  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CPD 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enabled
WRT HALF   0000h to 0FFFh write protected, 1000h to 1FFFh may be modified by EECON control

现在想重新烧写
CP  OFF
CPD OFF
WRT OFF
设置好像不起效,IDC3 读取还是CP  ON  CPD ON  WRT HALF  而且代码段和EEROM都是00(不是默认的FF),只有器件ID读到2080,不知道啥情况,试过用这个IDC烧写其它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代码保护是保护芯片不被 读取, 强迫读取的话,读回来的都是00.。
如果你用工具重新烧录的话, 就是正常的烧录过程, 这些配置不影响正常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保护是保护芯片不被 读取, 强迫读取的话,读回来的都是00.。
如果你用工具重新烧录的话, 就是 ...

自己的代码,并不想读取,但我想擦除后再写入,就是写入不了,一直提示保护,我ERASE后读取还是显示保护,无法设置,使用的是ICD3

网友B:
用MPLAB IPE 这个烧录软件擦除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代码,并不想读取,但我想擦除后再写入,就是写入不了,一直提示保护,我ERASE后读取还是显示保护 ...

用工具点 擦除之后, 就跟新的一样。。不至于无法操作啊。。
你把操作时候的截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