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VC支持USB IAP下载固件吗?

楼主(2020-04-23):
下载了GD32 MCU HID IAP Programmer V2.0.3.5957软件。连接设备,打开软件就是如下图。

怎么获取不到IAP Device啊?需要怎么操作?

网友A:
板子上的USB跳线都接对了吗

网友B:
好像BOOT0要接高电平吧,检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C:
应该支持。看看这个芯片手册提这个事情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USB跳线都接对了吗

使用的是GD32307C-EVAL开发板,usb先接对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BOOT0要接高电平吧,检查一下看看吧。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支持。看看这个芯片手册提这个事情没。

看手册是支持的,说可以uart0和uart1还有usb

楼主:
应该是GD32 MCU HID IAP Programmer V2.0.3.5957这个软件支持不好,或者不支持。使用GD32 MCU Dfu Tool这个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