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 Chain] CAN收发芯片ISO1050炸机

楼主(2020-04-23):
电路如下:
现象:
1、经常出现一开始通讯正常,后来上电发现ISO1050芯片烧坏导致通讯失败;
2、使用过程中电源线、CANH、CANL线等接口线存在热插拔现象;
3、PESD1CAN后来根据TI技术人员推荐更换为CPDT-12V后没有明显改善;
4、同一个电路图和器件在另外一个项目的板子上没有以上问题;
5、4号描述的两个项目的板子不是同一个板子,分别由两个供应商提供;
6、CAN5V的电源是隔离电源模块,金升阳B0505S-1WR2,上电有小尖峰是前级DCDC造成的,最高有6V(ISO1050VCC2耐压6V),但经过测试正常ISO1050的VCC2-GND2逐渐上调给到11V持续的电压时才会出现明显的短路烧毁;
7、小尖峰很稳定,通断电实验1500多次后发现小尖峰不会超过6.1V;
8、E2E原问题链接: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interface_and_clocks/f/59/p/181128/573496#pi58711=1
下图为VCC2-GND2上电瞬间的电压波形:
下图为CAN收发芯片的电路图:
下表为各问题芯片的测量数据(1-15异常,16正常,OL为超万用表量程):
/*************************老分割线了2020年5月9日*************************/
不好意思,让各位失望了,真实原因找到了,大家可以理解为生产误操作,24V电源误触碰到了CAN5V输出线,导致ISO1050过压烧毁。至此,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结贴大吉。

网友A:
B0505S后加5V LDO供电或加RC后并5.6V稳压管,否则ISO1050迟早是个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505S后加5V LDO供电或加RC后并5.6V稳压管,否则ISO1050迟早是个死.

战士上战场,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B:
5V供电的滤波电容更换大一些的应该会好很多     VCC2供电范围多少  可以选择低一些的电压  不要供接近耐压值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供电的滤波电容更换大一些的应该会好很多     VCC2供电范围多少  可以选择低一些的电压  不要供接近耐压 ...

电源拓扑是24V→LM2592-5V→B0505S隔离模块→CAN收发芯片ISO1050,尖峰是LM2592出来的,输出滤波电容有330uF,B0505S隔离模块出来会把电压太高一点到5.25V,加上尖峰就达到了6V。VCC2供电范围推荐是4.75-5.25。

网友C:
你对金升阳的模块希望太高了,这玩意就不是个稳压的东西,他后面必须有一级稳压,否则死的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金升阳的模块希望太高了,这玩意就不是个稳压的东西,他后面必须有一级稳压,否则死的难看, ...

感谢,吸取教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对金升阳的模块希望太高了,这玩意就不是个稳压的东西,他后面必须有一级稳压,否则死的难看, ...

这种过冲确实维护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拓扑是24V→LM2592-5V→B0505S隔离模块→CAN收发芯片ISO1050,尖峰是LM2592出来的,输出滤波电容有33 ...

LM2592我以前也用过  外接稳压管啥的 是不是硬件设计不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2我以前也用过  外接稳压管啥的 是不是硬件设计不合理呢

DC_PWR是24V输入,M_5V下所有电路消耗约4W,CAN隔离电源模块是其中一个分支。

网友D:
金升阳的B0505给485收发芯片供电没问题。

网友D:
用隔离电源跟不用隔离电源,对CAN 通信有多大影响?
对485通信我感觉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升阳的B0505给485收发芯片供电没问题。

这个模块会把电压抬高到5.25V,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隔离电源跟不用隔离电源,对CAN 通信有多大影响?
对485通信我感觉没什么区别。 ...

影响多大不清楚,目前用隔离方案,通讯上没出过问题(除此帖之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会把电压抬高到5.25V,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是的,可以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把5.25V减掉0.3V 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影响多大不清楚,目前用隔离方案,通讯上没出过问题(除此帖之外)

其实你不用隔离方案,通讯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E:
这么不用变压器先降或者先升呢,再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不用隔离方案,通讯也不会有问题。

既然用了就回不去了,万一改出问题来罪过就大了,后面其他项目可以试试不隔离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不用变压器先降或者先升呢,再用LDO

什么意思?

网友D:
CAN收发一般用NXP 的TJA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N收发一般用NXP 的TJA系列。

我已经在新项目上使用TJA1057GT/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2我以前也用过  外接稳压管啥的 是不是硬件设计不合理呢

LM2592电路部分的输出电容有问题,选择的是330uF,nichicon的pw系列,ESR只有68mΩ,LM2592datasheet上提到了至少要用100mΩ的,所以我更换了几颗电容试验了一下,果然差异明显。下面是验证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LM2592电路部分的输出电容有问题,选择的是330uF,nichicon的pw系列,ESR只有68mΩ,LM2592datasheet上提 ...

其中串电阻是在电容C15上,为了模拟ESR,但由于工作频率的关系,就没有详细计算电阻阻值,就看一个趋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2592电路部分的输出电容有问题,选择的是330uF,nichicon的pw系列,ESR只有68mΩ,LM2592datasheet上提 ...

还是你研究的深入  我原来运气好  用的UWD 33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研究的深入  我原来运气好  用的UWD 330UF的电容

没碰到问题,我也不会去研究它

网友F:
你这个多半是隔离dcdc模块没有加负载,这种不稳压的隔离模块,要求有个最低负载电流,我们一般要并一个电阻。

楼主:
不好意思,让各位失望了,真实原因找到了,大家可以理解为生产误操作,24V电源误触碰到了CAN5V输出线,导致ISO1050过压烧毁。至此,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结贴大吉。

网友G:
按道理,普通驱动芯片,CANH/CANL可以忍受24V的直流电压的,我都测试过。
这个1050咋这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道理,普通驱动芯片,CANH/CANL可以忍受24V的直流电压的,我都测试过。
这个1050咋这么脆弱? ...

是VCC2-GND2接入了24V,按照datasheet,这个脚能耐受6V,我做过测试,逐渐加压到11V左右会烧穿芯片,那么24V直接冒烟就很正常了。

网友H(2020-05-25):
引用 楼主:
是VCC2-GND2接入了24V,按照datasheet,这个脚能耐受6V,我做过测试,逐渐加压到11V左右会烧穿芯片,那么 ...

VCC2-GND2 不加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VCC2-GND2 不加稳压管吗?

加了当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