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定时器中断如何处理

楼主(2020-04-23):
单片机同时使用两个定时器定时中断,如何避免同时出现中断请求(例如:一个定时器设10ms中断,另一个设置为1ms中断一次。当1ms中断到了第10次,10ms也发生了中断,此时优先级高的先中断,如何错开同时中断请求?)或者我本身理解错误呢?(考虑中断嵌套吗?)

网友A:
首先没有必要这样做,

即使同时产生,MCU在同一时刻也只能响应其中一个,

其次无法永远避免,因为两个数之间有个最小公倍数,总会有个时刻会同时产生中断,

网友B:
答案你都已经说了啊,中断向量就已经说明了中断优先级了,优先级高德中断响应结束后,再进入优先级低的中断执行。

网友C(2020-09-12):
我也在纠这个问题,我也是同时开启 了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1秒进中断,另一个10秒进中断。好像低级别的中断并没有相应。是不能这样用吗(两个定时中断不能同时中断??/)?

网友D:
中断有优先级,为啥要有优先级呢,就是防止同时产生中断时不知道先进入哪个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纠这个问题,我也是同时开启 了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1秒进中断,另一个10秒进中断。好像低级别的中断 ...

有两种可能,中断没正确开启,二是1秒的中断优先级高,你的程序在1s中断里出不来了

网友E:
中断里面就置个标志赶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