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2评测】---一波三折后续-----解决方法

楼主(2020-04-23):
单刀直入,先说问题:
之前刚收到MSP432P401R的时候发了一篇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941532-1-2.html;
当时发完我在回复下面一个吧友的时候提到过我的板子出问题了,就是插入电脑没反应:
具体描述:
一般来说开发板插入电脑之后设备管理器有三种情况:
(1)要么提示“未知设备”
(2)要么有个感叹号提示没有驱动
(3)要么就是正常工作
But   我这个插进去啥都没有!上图说明:如下图

看见没有,老铁们,就是这样,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啥都没有............................................
甚至怀疑是线坏了,结果用其他的开发板正常!
后来想起来是当时更新过固件之后出现的问题,于是联想起被刷成砖头的手机,觉得是固件把MCU折腾成类似的东西了!
于是,思考解决方案:最终思路是通过其他方式重新烧录固件
但是有几个难点:
(1)硬件烧录方式:串口还是JTAG;
(2)PC端烧录软件是什么;
(3)烧录的话,在哪里有固件;
(4)MSP432P401R上面给XDS110(XDS110的MCU其实是TM4C129ENCPDT)烧录固件的烧录的接口(注意:不是给MSP432烧录)
于是,想着用串口解决,原因很简单,小黑板上有串口接脚啊,虽然那是XDS110(MCU是TM4C129ENCPDT)给MSP432
烧录用的,可是说明对应的也是XDS110的串口接口啊!
于是去找资料
(1)去TI官网上找对应的固件和软件烧录工具以及相应的手册
(2)问度娘万千网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及解决方式
这两部解决的结果
(1)大海捞针般找到了“小黑板”的原理图!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小红板”的原理图;PS:原理图附件在下面
(2)找到了烧录工具:LMFlashProgrammer
(3)固件的话TI官网上只有一个.exe的文件没有.hex文件
也在TI的E2E上发了帖子,可是毫无建设性意见,帖子链接如下: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tiva_arm_cortex/f/96/p/187322/573287#pi58711=2
也在网上问了度娘,度娘反馈的结果是也有一堆小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可是他们回复的解决方式,要么是进入DOS输入命令,要么是进什么DFU模式!但是我现在插进去都不显示,这些东西有个毛用
本想就此放弃,可是发现了手边的J-LINK!再看看电脑上的J-Flash,现在我缺的是什么,固件和接口啊!
于是打开原理图,的确有接口,可是固件怎么搞,最后发现.exe文件的安装目录下有两个文件
(1)bootloader.bin
(2)fireware.bin
万事俱备,只欠烧录!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烧录进去有没有?有,两个都成功烧录!怀着兴奋的心情拔掉J-LINK,插上XDS110数据线
打开设备管理器,脱口而出:son  of  bitch
还是空空如也;
于是怀疑是不是硬件出故障了,根据原理图检查硬件,发现USB线的D+和D-还有ID是直接通过0R电阻连到XDS110的MCU,即TM4C129ENCPDT
万用表测量也是通的;折腾两天没有反应准备再一次放弃关闭打开的链接,删除下载的文档的时候,发现在XDS110固件安装程序,即.exe
安装目录下面有个XDS110SUPPORT README 的PDF,然后在他们整个文档后面有这么两个方式,如下图:

然后按照倒数第二个方法试了一下,我擦,千年枯井有水了,竟然有反应了。上图上图

然后在进DOS,输入指令!-e   -m  -f  -r之后;然后果然DOS界面回复了设备信息,在此拔插,果然驱动正常了,上图上图

总结:解决步骤:
(1)烧录工具:JLINK+JFLASH
(2)烧录固件:TI官网的固件安装后子目录下产生的bootloader.bin文件
烧录注意事项:一定要先擦除在烧录,切记切记

楼主,我用的也是黑板子,然后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那个JTAG接口应该是J103吧,然后我用的是SWD,他JFLASH那里还是显示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请问一下楼主,我用的也是黑板子,你用的JTAG接口是黑板字左边那几个小孔吗?(就是那个J103),然后我用的是SWD

楼主:
小黑板手册文件太大,放云盘里了,需要的自己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0nM7f0pMd71-W8D8EdWVQ
提取码:tuus

为什么没了

网友A:
不错不错  遇到问题解决还分享

网友B(2021-11-05):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我的QQ:1216041465
微信:15565763951
邮箱:1216041465@qq.com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正在电赛,板子不能用了,特别着急,可以帮帮我吗,谢谢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都没上论坛!有需要的话加我微信13298307563

网友C(2023-07-12):
楼主说得很好。网盘分享过期了,请问楼主可以再分享一次嘛?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