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请教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0-04-23):
ic, vi, ni, ST, IO
在同一个工程里面
在  BSP_RS232.c  文件中使用了中断,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EBUG_USART_IRQ;   //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在 BSP_Adc.c  中也使用中断,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ADC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优先级组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_IRQ;    //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问题:
在同一个工程里面(所在.c文件不同)是否可以配置两个中断优先级组,如果可以,是否不管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设置成
什么都是 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PriorityGroup_2   这样子的关系,我是新手,麻烦大神告诉我。(高手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