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N32905接7寸屏1024x600问题

楼主(2020-04-23):
请问那位有N32905接7寸屏1024x600的资料和驱动

网友A:
这个要看屏幕接口吧

网友B:
搞到这个资料了吗

网友C:
跟屏幕接口有关吧

网友D:
看官方的GitHub有诶有提供,另外这个也要看是哪种接口的屏幕。

网友E:
液晶屏上的LVDS,TTL,RSDS三种接口

网友F:
选的哪个型号很重要。

网友G:
USB 接口的屏幕也有

网友G:
也有简单的串口屏。I2C接口

网友:
根据芯片的接口和应用选择合适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