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阵键盘长按

楼主(2020-04-23):
用矩阵键盘4*5,按键扫描已能正常获取到键值。

现在想实现一个长按功能,就是按下时一直有效,直到抬起时才释放,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每次扫描矩阵键盘获取按键值之后,不要直接执行相应函数,而是将其放入一个变量中并计数,直至获得的矩阵键盘的按键值为无效值。此时读取那个变量和计数值,执行相应程序并对计数值清零。

网友B:
对的,但是检查到按键就应该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