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wm锁定电路

楼主(2020-04-23):
如图,pwm频率大概在8khz
当有pwm信号时,希望led一直亮,无pwm时,灯灭,这个电路该怎么做,谢谢。这么做是不希望灯受到pwm信号影响。

网友A:
让PWM信号经RC滤波产生一个电压值。将这个电压与一参考电压经过窗口比较器比较产生控制信号。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

楼主:
模拟成功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