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409发热

楼主(2020-04-23):
lm, AC, ST, os, ps
电路如下图:续流二极管V3:STPS15H100C,VF=0.62V,Rt=2.4℃/W;PMOS管V1:STD35P6LLF6,RDS=0.028R,Rt=2.14℃/W;
输出电流5A;
计算温升应该为多少度?(实测都120℃了)
另外有没有推荐的同步降压芯片?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散热手段,  是不是散热条件不好, 或者开通条件不好导致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散热手段,  是不是散热条件不好, 或者开通条件不好导致内阻太大? ...

散热靠大面积敷铜和开窗,没有外加散热片,MOS管栅极没有串电阻,全靠芯片驱动,应该不至于这么差。

楼主:
如果简单算下,肖特基二极管本身的功耗0.62V*5A=3.1W,按照热阻2.4℃/W计算,温升也只有7.44℃,这样算肯定是不对的。这种应该怎么计算比较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简单算下,肖特基二极管本身的功耗0.62V*5A=3.1W,按照热阻2.4℃/W计算,温升也只有7.44℃,这样算肯定 ...

这个2.4℃/W只是节到壳的热阻,这个很低,参数很好;但用这个参数计算要求散热很好(散热片很大,接触很好,热阻忽略不计)
你这个靠覆铜和开窗,效果很难说;要计算时估计还要考虑外壳到环境之间的热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4℃/W只是节到壳的热阻,这个很低,参数很好;但用这个参数计算要求散热很好(散热片很大,接触很 ...

感谢解释。

网友A(2020-05-26):
输出电流5A; 没有散热措施,  单单靠铜皮,  要看怎么样的铜皮与连接情况,  确实比较困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