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遇到个问题

楼主(2020-04-23):
已收到MM32L073PF的MINI板,板子做得很工整漂亮。准备调试一下看看,遇到个问题,问问大家。
环境和驱动都装好之后,现在已经可以进行下载和调试了。所以就下载了一个官方的SPI测试程序进去。
程序中用了一个串口做为Printf功能,能通过串口输出一些信息到LINK,由LINK虚拟的VCP送到PC上察看。
现在能确定,板子上目标芯片的串口的确输出了调试信息。

问题是PC上用串口助手却看不到任何信息。查线路图,目标芯片的TXD1是通过一个电阻 直接进入LINK的端口,中间也没有跳线开关之类的。

基本参数应该也是对的。

确认了LINK的固件是最新的版本。

PC用的是WIN7 32位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情况?

网友A:
我还没试串口,是不是串口没有引入到调试器上。你用外置的USB转串口工具连接对应接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试串口,是不是串口没有引入到调试器上。你用外置的USB转串口工具连接对应接口看看。 ...

从原理图上看,中间是没有接开关之类的切换器件啊。

目标MCU的PA9接了个电阻到LINK的PA10上了。而且测试过这个R20上是有UART信号的。搞不懂为什么串口助手上没有接收。LINK应该是正确安装驱动了,PC识别LINK为  MM LINK VCP COM33

网友A:
昨天头疼,没自己写代码,测了官方的代码,是有问题的,接收字符不完全,前面乱码,后面几个字正常,偶尔能实现一次发送接收的响应,不知道是不是官方例子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回头我查阅手册自己写代码看看。

楼主:
自已外接了个CP2102的UART->USB转换器,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接收到了。COM4

而换回LINK的VCP COM33,还是没有任何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