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关于5509A lcd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20-04-23):
void chk_busy()
{
        unsigned int temp;
        *addr = 0x00ef;
        *LCDCOM = 0x0005;  //RS=0(comm), RW=1(read), RST=1
        temp = 0x0080;
        while((temp&0x0080)!=0)
        {
                *LCDCOM = 0x000d;  //EN=1
                *addr = 0x00f7;
                delay(10);
                temp = *LCDIN;
                *addr = 0x00ef;
                *LCDCOM = 0x0005;  //EN=0
        }
        *addr = 0x00ff;
        //while((LCD_DAT&0x80)!=0);
}
请教一下,就是这个*adde指向的地址是怎么来的?

楼主:
有老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现在看的程序也使用了lcd,但是ADDR指向的地址和网上视频教学的不一样,请问大佬们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

楼主:
还有类似的程序如: //DA1和DA2复位
          *ADDR = 0xFFFD;     //DA1 将0x03FD改为0xFFFD
          *DADIN = 0x7000;
          *ADDR = 0xFFFF;     //将0x03FF改为0xFFFF
          *ADDR = 0xFF7F;     //DA2 将0x037F改为0xFF7F
          *DADIN = 0x7000;
          *ADDR = 0xFFFF;     //将0x03FF改为0xFFFF
        //DA3复位
    *ADDR = 0xF7FF;     //选中DAC3
    *DADIN = 0x7000;
          *ADDR = 0xFFFF;
以及*ADDR = 0xFEFD;   //选中AD1  将0x02FD改为0xFEFD
                *ADDR = 0xFD7F;   //选中AD2  将0x017F改为0xFD7F
就是不太理解DSP通过EMIF连接CPLD,它是如何通过指针ADDR来选取并操作这些外设,比如:lcd、AD\DA等,还有这个指针指向的是怎么来的,有大佬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是不是外扩了CPLD   这个与CPLD的编程有关系
基地址+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是CPLD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扩了CPLD   这个与CPLD的编程有关系
基地址+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是CPLD决定的 ...

您好,确实是外扩了CPLD增加IO口,但是看论文里面这个好像是和功能寄存器有关还是怎么的
论文里的解释是这样的
对于寄存器组的访问,本设计中利用功能寄存器,以及CE2,CE3空间对各
外设进行读写操作。具体流程如下:1)首先使能功能寄存器相应外设,通过写
CE2空问任意地址实现;2)写CE3任意空间实现写操作,读CE2任意空间实现
读操作;3)完成操作后,写功能寄存器,禁用所有外设。这样cPLD就在外设
和DSP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扩了CPLD   这个与CPLD的编程有关系
基地址+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是CPLD决定的 ...

库\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扩了CPLD   这个与CPLD的编程有关系
基地址+偏移地址   偏移地址是CPLD决定的 ...

网友A:
都是这么做的  CPLD做了译码功能
你如果能看懂FPGA编程我给你分享个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