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我搞了一个例程,串口的
测试时,发现可以发送,但不能接受。
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art_nvic.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_nvic_init(115200);         //´®¿Ú³õʼ»¯Îª115200

    while(1)
    {
        if(UART_RX_STA&0x8000)
        {
            len=UART_RX_STA&0x3fff;//µÃµ½´Ë´Î½ÓÊÕµ½µÄÊý¾Ý³¤¶È
            printf("\r\nÄú·¢Ë͵ÄÏûϢΪ:\r\n");
            for(t=0;t<len;t++)
            {
                while((UART1->CSR&UART_IT_TXIEN)==0);//µÈ´ý·¢ËͽáÊø
                UART1->TDR=UART_RX_BUF[t];
            }
            printf("\r\n\r\n");//²åÈë»»ÐÐ
            UART_RX_STA=0;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Mini Board ´®¿ÚʵÑé\r\n");
            }
            if(times%200==0)printf("ÇëÊäÈëÊý¾Ý,ÒԻسµ¼ü½áÊø\r\n");
            if(times%30==0)LED1_TOGGLE();//ÉÁ˸LED,ÌáʾϵͳÕýÔÚÔËÐÐ.
            delay_ms(10);
        }
    }
}

已经回车了。
请高手看看,谢谢!

网友A:
等我晚上有空试试。头疼,准备洗洗澡再开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晚上有空试试。头疼,准备洗洗澡再开电脑。

谢谢!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在换一个串口软件就好了。我的电脑是 win10,片子是stm32f103c8。如果以前装过虚拟串口之内的软件,也会触发此类问题。

网友B:
我看了源码,感觉没啥问题,手上有没有其他的电脑,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或者用别的 USB转串口 试一下。还有你怎么知道你发送成功了,上位机信号发出了,并不代表下位机就接受了啊。VCP 里面有很多坑,建议你先用 USB 转 TTL 工具,排除电脑,上位机软件,下位机硬件等环节的问题,之后在使用 V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在换一个串口软件就好了。我的电脑是 win10,片子是stm32f103c8。如果以前装过虚拟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源码,感觉没啥问题,手上有没有其他的电脑,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或者用别的 USB转串口 试一下。还 ...

我说发送成功,是说单片机给电脑发送成功了,串口助手都显示出来了。
但是电脑给单片机发,单片机收不到。

网友A:
官方例程有问题,昨晚我跑了一遍官方的例程,一点都没改的。结果其中一个可以接收到一半的数据,就是发送的字符串,前半段乱码,后面正常。接收电脑下发的数据,偶尔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例程有问题,昨晚我跑了一遍官方的例程,一点都没改的。结果其中一个可以接收到一半的数据,就是发送的 ...

我一个都不成功,人品不行

网友C:
这个例子的串口初始化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例子的串口初始化在什么地方?

uart_nvic_init(115200);         //´®¿Ú³õʼ»¯Îª115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等我晚上有空试试。头疼,准备洗洗澡再开电脑。

您用没用usb转串口线?

网友D:
接口的问题吧,有的接口不对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用没用usb转串口线?

开发板不是自带这个USB转串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不是自带这个USB转串口吗

是CN2接口吗,不会用啊,怎么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uart_nvic_init(115200);         //´®¿Ú³õʼ»¯Îª115200

我跟你一样,可以收到单片机发过来的。pc发送的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是一个没收到。
后来用usb转ttl了。
那个mm32link 串口功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可以收到单片机发过来的。pc发送的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是一个没收到。
后来用usb转ttl了。
...

好像是

网友E: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还是用usb转t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后来怎么解决的,还是用usb转ttl

没解决,串口2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