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电路与放大电路并联相互影响的问题

楼主(2020-04-23):
大家好,如下图所示:

一个交流输入的信号,输入到一个电压跟随电路和一个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目的是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来通过光耦进行选择,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输入信号的频率比较低、幅度比较大时(比如4.4V,4HZ),光耦选择的是下面那一路电压跟随电路,这时候C129右端的信号会出现异常,这时如果: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2、把R87断开或者把R85改成3K,信号正常;
3、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5、更换运放,换成OPA2134
以上任一种情况,信号都会恢复正常。正常和异常的信号见下面的图片:
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据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表达式:(1+AF)Ri,此时的电路输入阻抗会降低为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Ri。OP2177在官方的资料中确实没有提供输入阻抗的参数,我估计不会很高,所以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一般Bipolar-input运放的输入阻抗也就几十到几百kΩ。所以此时电路的输入阻抗急剧降到了百kΩ级甚至更低的水平,2.2uF的电容在4HZ时的阻抗为18kΩ,所以输入的波形失真了。这样一来下面这5个现象就合理了。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短路后电阻一直为0,信号不会再受影响。
2、把R87断开或者把R85改成3K,信号正常;
    放大倍数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3、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输入信号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频率变大后,电容的阻抗降低。
5、更换运放,换成OPA2134
    OPA2134为FET-Input,输入阻抗可视为无穷大。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出之间的特性,试试如图加入限制in到out直通的电阻。 ...

试过了,没有用。
这个现象仿真也能复原。

网友B:
把跟随器输出接到放大器上试试吧

网友C:
没有电路基本功,此时所谓的调试电路,最多是乱试,试出某个结果,没法解释,有何意义?
先看看模电,学点理论再"实战"吧!

网友B:
您高明,就请给出解决方法,站个高姿态教训别人不是什么本事。这个电路人家很明显不想改变电路参数也不想增加复杂度,把放大那一路的输入改为跟随器输出有很大把握是能解决问题的,具体可以看一下他已经试验的几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高明,就请给出解决方法,站个高姿态教训别人不是什么本事。这个电路人家很明显不想改变电路参数也不想增 ...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您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最简便的方法是更换运放,我把运放换成OPA2134,问题就解决了。
我写这个帖的目的也是想请教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路基本功,此时所谓的调试电路,最多是乱试,试出某个结果,没法解释,有何意义?
先看看模电,学 ...

老前辈,您别光说风凉话啊,带着我们分析一下。

网友D:
哪个地方不一样?我仿真没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您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最简便的方法是更换运放,我把运放换成OPA2134, ...

输入过大,运放输出饱和了以后其特性与线性工作区肯定是有区别的,反馈一些影响到输入端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从你尝试的结果看,如果输入的驱动能力足够就不会受影响,所以建议你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地方不一样?我仿真没问题啊

你的输入信号幅值不够大,调到12V试试,另外不需要OFFSET。

网友E:
问题比较奇怪。
可能和上面的放大电路饱和有关。

但是饱和会影响运放的2脚的电压,怎么会对3脚有影响。

为了保险起见,建议放大电路增加限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输入信号幅值不够大,调到12V试试,另外不需要OFFSET。

是的。输入12V会出现输入信号失真,此时运放已经饱和,应该和驱动能力有关。中间加射极跟随器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输入12V会出现输入信号失真,此时运放已经饱和,应该和驱动能力有关。中间加射极跟随器可解决 ...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原因不能解释: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前辈,您别光说风凉话啊,带着我们分析一下。

中国的传统说话风格,对于会说话的人来说,是按照听者的意思、想法说,所说的多是赞美、歌颂、夸奖等,所以听者越听越高兴,评价说这个人会说话;
对于我们这样不会说话的人来说,不看人脸色行事,就是简单的说实话,而实话一般都不受听,所以听者感受到的是风凉话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原因不能解释: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 ...

1.饱和后不能按常规分析考虑,看了一下op2177的手册,没有给出输入阻抗信息,有可能是它的差分输入阻抗不够高。虽然实际作用过程肯定更为复杂,但是或许可以简单像这样类比分析:如果把2脚的信号结合差分输入阻抗假想成一个信号源来看,其影响在前端信号源内阻较高(信号源内阻与2.2uF串联后再与1M电阻并联)时不能忽略所致;C129短路或者信号频率升高都会降低上述信号源等效内阻,削弱2脚上更高内阻的信号源的影响。2.如果是这样,电路固定了不好改的话,增大C129的值同时降低1M电阻的值(没其他要求的话)保持高通频率不变,一定程度上应该也能起到效果;当然,如果成本功耗的影响都不用计较的话换运放更为简单。

楼主:
@king5555 @xukun977 @shcnxjy @玻璃之城 @eyuge2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和状态,运放形成不了负反馈,反馈系数F基本为0,根据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表达式:(1+AF)Ri,此时的电路输入阻抗会降低为运放本身的输入阻抗Ri。OP2177在官方的资料中确实没有提供输入阻抗的参数,我估计不会很高,所以都不好意思写出来。一般Bipolar-input运放的输入阻抗也就几十到几百kΩ。所以此时电路的输入阻抗急剧降到了百kΩ级甚至更低的水平,2.2uF的电容在4HZ时的阻抗为18kΩ,所以输入的波形失真了。这样一来下面这5个现象就合理了。
1、把C129短路,信号正常;
    短路后电阻一直为0,信号不会再受影响。
2、把R87断开或者把R85改成3K,信号正常;
    放大倍数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3、把输入信号调小,比如从4.4V调到1V,信号正常
    输入信号变小,电路没有进入深度饱和。
4、把输入信号的频率调大,比如从4HZ调到20HZ,信号正常
    频率变大后,电容的阻抗降低。
5、更换运放,换成OPA2134
    OPA2134为FET-Input,输入阻抗可视为无穷大。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king5555 @xukun977 @shcnxjy @玻璃之城 @eyuge2
对比了上面提到的5个现象,觉得合理的解释是:在深度饱 ...

建议先在电阻R85上并联两个二极管,限制一下运放的输出。看看可行。

如果解决了,再仔细测量运放各个脚,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网友F:
用 TINA 做了下仿真,发在问题好像处在运放饱和这里。负责放大的运放,当其处于饱和的状态下,输入阻抗大大下降,同相输入端吸入的电流的幅值接近200uA!

如此大的电流,使得输入信号的压降大部分都降落在了输入电容上(原电路中的C129)。
解决的方法,初步粗略的选择了使用稳压管限幅的方法,只做了下仿真,效果好象还行:

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Vz为8.2V。从图中可见,负责放大的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电流已经处于典型的范围内了,负责跟随的运放输出也正常了。
仿真而已,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 TINA 做了下仿真,发在问题好像处在运放饱和这里。负责放大的运放,当其处于饱和的状态下,输入阻抗大大 ...

多谢指点,我在17楼也简要分析了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我在17楼也简要分析了一下。

客气了。歪果仁做的仿真模型还真挺细致。

网友G:
输入串联电容小了吧

网友C:
来展示一下【高姿态】。

装高姿态,首先要说教。
学习模拟电路仿真器,必须懂点仿真器工作原理,尤其是做模拟IC设计的,必然要懂一点Hspice,要精通spectre。
工具用不好,就没法干活了,毕竟刀耕火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关于本贴,使用上面的说教,再看一下运放宏模型:

科班出身的能根据上面语句,画出对应的原理图。
装个13,画一个:

这个话题牵扯到高精度运放设计,话题有点大,暂时打住,先说下元件的取值。
模电常见的分压式偏置电路,两个电阻的取值方法是?LDO或一般的电压调节器,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怎么取?理论上比值相同即可,例如1k:1k和1M:1M,分压值是相同的?!!

再看本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来展示一下【高姿态】。

装高姿态,首先要说教。

说真的,没几个人怀疑您教授的身份,但是就算其他人是小学生水平,在论坛里求助也是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不是想听您说教的,何况肯定是工作之类手头碰到事情了才来探讨或求助的,都按您说的先去“学好模电”的话恐怕不太现实吧,何况什么程度才是您所谓的“学好”?以此贴为例,即便到现在,您除了摆半天姿态,未见对问题的直接分析。当然,也许您是将高明的分析隐藏在了您摆这些姿态之中了,可是我觉得至少多数人是看不明白者之间的关系的吧。拿教学中离不开的教材为例,我所知道的高水平教材都是深入简出,尽量降低读者学习门槛的,其作者写作时的心态好像与您目前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的态度即便不是相反也是迥异的吧。您既然如此有水平,又长来论坛,何妨不吝给大家解决些实际问题,而非要只是“摆摆姿态”呢,难道这样会降低您的身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没几个人怀疑您教授的身份,但是就算其他人是小学生水平,在论坛里求助也是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而 ...

我是装的,我什么都不懂的。

继续装:以前说过,像这种低频电路,电阻优先值1k--100K,电容是5pF--几十uF,特殊电路如采样电阻、电源滤波等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装的,我什么都不懂的。

多说一句,刚才没仔细看您还是把电路参数改了一下,但无非就是我在16楼建议的“增大C129的值同时降低1M电阻的值”的策略,之所以没有直接给出22uF之类的电容值是不确定人家有没有封装之类的其他限制考虑。虽然您站的理论角度更高,但是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案。如果真是有心帮人解决问题的话,大可以一开始就给出分析并点明问题,何必兜这么远的圈子。另外,就事论事即可,“以前说过”之类的话建议您省省,难不成所谓的没学好模电就是没有把您以前的帖子发言全拜读一遍,何况这里的电阻电容本就有滤波之用,ECG等低频电路里1M甚至10M的电阻多了去了,太泛泛的原则即使再正确,都还有个具体落实时如何把握的问题,不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说一句,刚才没仔细看您还是把电路参数改了一下,但无非就是我在16楼建议的“增大C129的值同时降低1M电 ...

你说教的本领,比我厉害一万倍,上面怎么好意思说我在说教啊???

害怕我抢你说教教主之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教的本领,比我厉害一万倍,上面怎么好意思说我在说教啊???

害怕我抢你说教教主之位?

我只是就事论事,您也不用着急得"教主"的帽子就扣过来了,到底怎么回事还是让大家去评说吧

网友H:
U16A输出饱和,导致2,3脚电位差变大。由于内部保护二极管作用,2,3脚之间电流引起。

网友I:
OPA2177在输入端是有钳位二极管的。

当U16A饱和时,其输入端不再满足“虚短虚断”,输入端有明显电流了。
而OPA2134输入端是没有这样的钳位二极管的,所以就没有相互影响了。

网友J:
楼主,发的帖,问题质量很高,很值得深思。

网友K(2020-07-24):
引用 网友F:
用 TINA 做了下仿真,发在问题好像处在运放饱和这里。负责放大的运放,当其处于饱和的状态下,输入阻抗大大 ...

我猜楼主用2路运放来实现不同的增益,目的是要确定的已知的增益。如果在放大电路用限幅电路,虽然信号不畸变了,但是出来的信号是未知的增益。后级的运算不好处理。

网友L:
一个简单的问题,各路大神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