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必看!C++中智能指针的原理、使用与实现

楼主(2020-04-23):
一、智能指针的作用

在C++程序设计中,使用堆内存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堆内存的申请和释放,都由程序员自己管理。而程序员自己管理堆内存,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不过,堆内存的管理是十分麻烦的。而在C++11中引入智能指针的概念,便可以方便管理堆内存。

一般来说,使用普通指针,容易造成堆内存泄露(忘记释放)、二次释放、程序发生异常时内存泄露等问题;而使用智能指针,就能更好的管理堆内存。

理解智能指针,需从下面三个层次入手:

◆ 从较浅的层面看,智能指针是利用了一种叫做RAII(资源获取即初始化)的技术,对普通的指针进行封装。这使得智能指针实质是一个对象,行为表现的却像一个指针。

◆ 智能指针的作用,其实就是防止忘记调用delete释放内存和程序异常的进入catch块忘记释放内存。另外,指针的释放时机也是非常有考究的,多次释放同一个指针,会造成程序崩溃,这些都可以通过智能指针来解决。

◆ 智能指针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把值语义转换成引用语义。C++和Java有一处最大的区别在于语义不同,在Java里面下列代码:

  1. Animal a = new Animal();
  2. Animal b = a;

其实,这里只生成了一个对象,a和b仅仅是把持对象的引用而已。但在C++中,却不是这样的:

  1. Animal a;
  2. Animal b = a;

这里生成了两个对象。

二、智能指针的使用

智能指针在C++11版本之后提供,包含在头文件中,shared_ptr、unique_ptr、weak_ptr。

1、shared_ptr的使用

shared_ptr多个指针指向相同的对象,shared_ptr使用引用计数,每一个shared_ptr的拷贝都指向相同的内存。每使用它一次,内部的引用计数加1,每析构一次,内部的引用计数减1,减为0时,自动删除所指向的堆内存。shared_ptr内部的引用计数是线程安全的,但对象的读取需要加锁。

◆ 初始化:智能指针是个模板类,可以指定类型,传入指针通过构造函数初始化,当然也可以使用make_shared函数初始化。不能将指针直接赋值给一个智能指针,一个是类,一个是指针。例如,std::shared_ptr p4 = new int(1);的写法是错误的。

◆ 拷贝和赋值:拷贝使得对象的引用计数增加1,赋值使得原对象引用计数减1,当计数为0时,自动释放内存。后来指向的对象引用计数加1,指向后来的对象。

◆ get函数获取原始指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一个原始指针初始化多个shared_ptr,否则会造成二次释放同一内存。

◆ 避免循环引用:事实上,shared_ptr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循环引用。循环引用会导致堆内存无法正确释放,进而导致内存泄漏。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int main() {
    {
        int a = 10;
        std::shared_ptr<int> ptra = std::make_shared<int>(a);
        std::shared_ptr<int> ptra2(ptra); //copy
        std::cout << ptra.use_count() << std::endl;

        int b = 20;
        int *pb = &a;
        //std::shared_ptr<int> ptrb = pb;  //error
        std::shared_ptr<int> ptrb = std::make_shared<int>(b);
        ptra2 = ptrb; //assign
        pb = ptrb.get(); //获取原始指针

        std::cout << ptra.use_count() << std::endl;
        std::cout << ptrb.use_count() << std::endl;
    }
}

2、unique_ptr的使用

unique_ptr“唯一”拥有其所指对象,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unique_ptr指向给定对象(通过禁止拷贝语义、只有移动语义来实现)。相比与原始指针unique_ptr用于其RAII的特性,使得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动态资源能得到释放。

unique_ptr指针本身的生命周期:从unique_ptr指针创建时开始,直到离开作用域。离开作用域时,若其指向对象,则将其所指对象销毁(默认使用delete操作符,用户可指定其他操作)。

unique_ptr指针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在智能指针生命周期内,可以改变智能指针所指对象,比如创建智能指针时通过构造函数指定、通过reset方法重新指定、通过release方法释放所有权、通过移动语义转移所有权。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int main() {
    {
        std::unique_ptr<int> uptr(new int(10));  //绑定动态对象
        //std::unique_ptr<int> uptr2 = uptr;  //不能賦值
        //std::unique_ptr<int> uptr2(uptr);  //不能拷貝
        std::unique_ptr<int> uptr2 = std::move(uptr); //轉換所有權
        uptr2.release(); //释放所有权
    }
    //超過uptr的作用域,內存釋放
}

3、weak_ptr的使用

weak_ptr是为了配合shared_ptr而引入的一种智能指针,因为它不具有普通指针的行为,没有重载operator*和->,因此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协助shared_ptr工作,就像旁观者那样观测资源的使用情况。

weak_ptr可以从一个shared_ptr或者另一个weak_ptr对象构造,获得资源的观测权。但weak_ptr没有共享资源,它的构造不会引起指针引用计数的增加。

使用weak_ptr的成员函数use_count()可以观测资源的引用计数,另一个成员函数expired()的功能等价于use_count()==0。但更快,表示被观测的资源(也就是shared_ptr的管理的资源)已经不复存在。weak_ptr可以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函数lock()从被观测的shared_ptr获得一个可用的shared_ptr对象,从而操作资源。但当expired()==true的时候,lock()函数将返回一个存储空指针的shared_ptr。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int main() {
    {
        std::shared_ptr<int> sh_ptr = std::make_shared<int>(10);
        std::cout << sh_ptr.use_count() << std::endl;

        std::weak_ptr<int> wp(sh_ptr);
        std::cout << wp.use_count() << std::endl;

        if(!wp.expired()){
            std::shared_ptr<int> sh_ptr2 = wp.lock(); //get another shared_ptr
            *sh_ptr = 100;
            std::cout << wp.use_count() << std::endl;
        }
    }
    //delete memory
}

4、循环引用

考虑一个简单的对象建模——家长与子女:a Parent has a Child,a Child knowshis/her Parent。

在Java里边很好写,不用担心内存泄漏,也不用担心空悬指针,只要正确初始化myChild和myParent,那么Java程序员就不用担心出现访问错误。一个handle是否有效,只需要判断其是否non null。

public class Parent
{
  private Child myChild;
}
public class Child
{
  private Parent myParent;
}

然而,在C++里边就要为资源管理费一番脑筋。如果使用原始指针作为成员,Child和Parent由谁释放?如何保证指针的有效性?如何防止出现空悬指针?

这些问题是C++面向对象编程麻烦的问题,现在可以借助smart pointer把对象语义(pointer)转变为值(value)语义,shared_ptr轻松解决生命周期的问题,不必担心空悬指针。

但是,这个模型存在循环引用的问题,注意其中一个指针应该为weak_ptr。

原始指针的做法,容易出错: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class Child;
class Parent;

class Parent {
private:
    Child* myChild;
public:
    void setChild(Child* ch) {
        this->myChild = ch;
    }

    void doSomething() {
        if (this->myChild) {

        }
    }

    ~Parent() {
        delete myChild;
    }
};

class Child {
private:
    Parent* myParent;
public:
    void setPartent(Parent* p) {
        this->myParent = p;
    }
    void doSomething() {
        if (this->myParent) {

        }
    }
    ~Child() {
        delete myParent;
    }
};

int main() {
    {
        Parent* p = new Parent;
        Child* c =  new Child;
        p->setChild(c);
        c->setPartent(p);
        delete c;  //only delete one
    }
    return 0;
}

循环引用内存泄露的问题: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class Child;
class Parent;

class Parent {
private:
    std::shared_ptr<Child> ChildPtr;
public:
    void setChild(std::shared_ptr<Child> child) {
        this->ChildPtr = child;
    }

    void doSomething() {
        if (this->ChildPtr.use_count()) {

        }
    }

    ~Parent() {
    }
};

class Child {
private:
    std::shared_ptr<Parent> ParentPtr;
public:
    void setPartent(std::shared_ptr<Parent> parent) {
        this->ParentPtr = parent;
    }
    void doSomething() {
        if (this->ParentPtr.use_count()) {

        }
    }
    ~Child() {
    }
};

int main() {
    std::weak_ptr<Parent> wpp;
    std::weak_ptr<Child> wpc;
    {
        std::shared_ptr<Parent> p(new Parent);
        std::shared_ptr<Child> c(new Child);
        p->setChild(c);
        c->setPartent(p);
        wpp = p;
        wpc = c;
        std::cout << p.use_count() << std::endl; // 2
        std::cout << c.use_count() << std::endl; // 2
    }
    std::cout << wpp.use_count() << std::endl;  // 1
    std::cout << wpc.use_count() << std::endl;  // 1
    return 0;
}

正确的做法如下: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class Child;
class Parent;

class Parent {
private:
    //std::shared_ptr<Child> ChildPtr;
    std::weak_ptr<Child> ChildPtr;
public:
    void setChild(std::shared_ptr<Child> child) {
        this->ChildPtr = child;
    }

    void doSomething() {
        //new shared_ptr
        if (this->ChildPtr.lock()) {

        }
    }

    ~Parent() {
    }
};

class Child {
private:
    std::shared_ptr<Parent> ParentPtr;
public:
    void setPartent(std::shared_ptr<Parent> parent) {
        this->ParentPtr = parent;
    }
    void doSomething() {
        if (this->ParentPtr.use_count()) {

        }
    }
    ~Child() {
    }
};

int main() {
    std::weak_ptr<Parent> wpp;
    std::weak_ptr<Child> wpc;
    {
        std::shared_ptr<Parent> p(new Parent);
        std::shared_ptr<Child> c(new Child);
        p->setChild(c);
        c->setPartent(p);
        wpp = p;
        wpc = c;
        std::cout << p.use_count() << std::endl; // 2
        std::cout << c.use_count() << std::endl; // 1
    }
    std::cout << wpp.use_count() << std::endl;  // 0
    std::cout << wpc.use_count() << std::endl;  // 0
    return 0;
}

三、智能指针的设计和实现

下面,是一个简单智能指针的demo。

智能指针类将一个计数器与类指向的对象相关联,引用计数跟踪该类有多少个对象共享同一指针。每次创建类的新对象时,初始化指针并将引用计数置为1;当对象作为另一对象的副本而创建时,拷贝构造函数拷贝指针并增加与之相应的引用计数;对一个对象进行赋值时,赋值操作符减少左操作数所指对象的引用计数(如果引用计数为减至0,则删除对象),并增加右操作数所指对象的引用计数;调用析构函数时,构造函数减少引用计数(如果引用计数减至0,则删除基础对象)。说白了,智能指针就是模拟指针动作的类。所有的智能指针都会重载->和*操作符。

此外,智能指针还有许多其它功能,比较有用的就是自动销毁。这主要是利用栈对象的有限作用域,以及临时对象(有限作用域实现)析构函数释放内存。

1 #include <iostream>
2 #include <memory>
3
4 template<typename T>
5 class SmartPointer {
6 private:
7     T* _ptr;
8     size_t* _count;
9 public:
10     SmartPointer(T* ptr = nullptr) :
11             _ptr(ptr) {
12         if (_ptr) {
13             _count = new size_t(1);
14         } else {
15             _count = new size_t(0);
16         }
17     }
18
19     SmartPointer(const SmartPointer& ptr) {
20         if (this != &ptr) {
21             this->_ptr = ptr._ptr;
22             this->_count = ptr._count;
23             (*this->_count)++;
24         }
25     }
26
27     SmartPointer& operator=(const SmartPointer& ptr) {
28         if (this->_ptr == ptr._ptr) {
29             return *this;
30         }
31
32         if (this->_ptr) {
33             (*this->_count)--;
34             if (this->_count == 0) {
35                 delete this->_ptr;
36                 delete this->_count;
37             }
38         }
39
40         this->_ptr = ptr._ptr;
41         this->_count = ptr._count;
42         (*this->_count)++;
43         return *this;
44     }
45
46     T& operator*() {
47         assert(this->_ptr == nullptr);
48         return *(this->_ptr);
49
50     }
51
52     T* operator->() {
53         assert(this->_ptr == nullptr);
54         return this->_ptr;
55     }
56
57     ~SmartPointer() {
58         (*this->_count)--;
59         if (*this->_count == 0) {
60             delete this->_ptr;
61             delete this->_count;
62         }
63     }
64
65     size_t use_count(){
66         return *this->_count;
67     }
68 };
69
70 int main() {
71     {
72         SmartPointer<int> sp(new int(10));
73         SmartPointer<int> sp2(sp);
74         SmartPointer<int> sp3(new int(20));
75         sp2 = sp3;
76         std::cout << sp.use_count() << std::endl;
77         std::cout << sp3.use_count() << std::endl;
78     }
79     //delete operator
80 }

作者:wxquare

来源:www.cnblogs.com/wxquare/p/4759020.html

↑↑
扫码关注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