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接错电源了

楼主(2020-04-24):
我把原来接5v电源的换成了接12v的,会有啥子影响吗
,现在反正蜂鸣器也不响了,灯也不亮了,通信也通信不上了,凉凉

网友A(点评):
凉凉了 再热一下就好了 热乎的好歹 哈

网友B:
看情形,你的板子电源端没有dcdc或者LDO  MCU是直接5V供电的
那估计所有芯片都挂了,
换芯片拯救吧

网友C:
用万用表查一下吧
大概率要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