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试验时网络丢包,请教一下可能原因

楼主(2020-04-24):
公司有一块5cmX7cM的处理器核心板,发现在高温试验或者散热处理不好时,网络ping接总是会丢包。
现象:高温试验做到40℃就开始偶尔出现丢包,此时cpu表面温度70-75℃(理论上表面温度达到85℃都可以工作),phy芯片RTL8211FI 表面55-60℃(工业级phy芯片,-40-85,确定正品)
   ①cpu是华为海思的处理器,应该不会有参数上的问题或者假货
   ②网络只是丢包,有时候丢一包,有时候两三包。cpu并没有重启复位现象。
现在不确定问题出现在哪里,只不过根据现象一直锁定CPU----phy之间,但是换过phy芯片还是没有解决问  。
怀疑:①是否是差分线阻抗随温度变化较大,导致高温时阻抗失配。
         ②板子上主要是cpu,DDR3,FLASH,emmc,距离cpu较近,但是我觉得这些期间温度也还没到出问题的工作温度。  所以怀疑电源是否有问题。

现在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最大的可能在以太网变压器

楼主(点评):
没有变压器的,我们是phy对phy的板间通讯,没有网络变压器

网友B(2020-11-12):
PHY用的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晶振?可能是晶振温漂导致时钟不准丢包

网友A:
能是晶振温漂导致时钟不准丢包

网友C:
受温度影响导致丢包的最大可能性还是PHY及外围电路和晶振等原因。可以查下PHY芯片手册对晶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