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EEPROM存储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unsigned char定义了一个数组 在主程序中改变了这个数组中的值 并且写入了EEPROM中  但是我没有写去读取的函数 为什么掉电之后 再开机数据既然是我改变后的值 可是我并没有去读啊

网友A:
可能是代码区模拟的EEPROM吧

代码不是你写的吧,是有地方读只是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代码区模拟的EEPROM吧

代码不是你写的吧,是有地方读只是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读的吧 ...

代码是以前的项目移植的 但是可以肯定绝对没读E2PROM  数组是存在程序存储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是以前的项目移植的 但是可以肯定绝对没读E2PROM  数组是存在程序存储区的   ...

数组是存在程序存储区的

那就是可能的,数组在代码区,这个代码区刚好被模拟成了EEPROM,可以用EEPROM的方法去读,也可以不用,直接当成常量表格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是存在程序存储区的

那就是可能的,数组在代码区,这个代码区刚好被模拟成了EEPROM,可以用EEPROM的 ...

也就是说 改变改变数据相当于直接修改了数组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改变改变数据相当于直接修改了数组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改变改变数据相当于直接修改了数组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数组在代码区,实际是常量,读可以直接当变量读,但写必须当成EEPROM操作,
读当然也可以用EEPROM读,但那样读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数组在代码区,实际是常量,读可以直接当变量读,但写必须当成EEPROM操作,
读当然也可以用EEPROM读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