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设计时短路问题

楼主(2020-04-24):
请问大家,我把设计好的PCB板焊接上stm32f103c8t6芯片后,通电3分钟芯片引脚就出现了短路冒烟的情况,取下芯片检测V3.3引脚和地之间没有短路,板子上的3.3V电源和地也没有短路,请问大家哪里出了问题?芯片右下角3.3V和地靠的比较近,会导致供电一段时间后短路么?

网友A:
如果焊接良好,引脚间没有短路,不应该会出现你描述的请况。
上电后,一段时间出现短路冒烟,因为我没遇到过,我猜测是不是引脚间有比较小的锡珠,或残渣,上电后,慢慢发热融化,冒烟是助焊剂,手工焊接用的焊锡丝是不是含助焊剂的那种。
建议可以在焊接好IC之后,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引脚间是不是有短路,或者仔细看看,或者用酒精洗一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