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很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4):
(无正文)

网友:
多半是短路,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或者PCB本身问题。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A:
发烫的原因有很多,说说我以往遇到的经历,比如 短路、元器件损坏、散热不理想等

网友B:
具体是哪里发热,上个图片看看,感觉多半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