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4*20段式LCD,单片机直接驱动LCD,未置1出现淡负号

楼主(2020-04-24):
void ConvertNum(uint8_t InputNum)
{
uint16_t Num, tmp = 0;
uint8_t i;

if((InputNum>='0')&&(InputNum<='9'))
  {
  Num=NumberMap[InputNum-'0'];
  }
else
   {
     Num=0;
   }
for(i = 0;i < 4; i++)
  {
    tmp = Num & mask;
    LCD_DisBuffer = (uint8_t)(tmp >> (uint8_t)shift);
  }

}

  HAL_LCD_Write(&hlcd,LCD_RAM_REGISTER0, 0,LCD_DisBuffer1[0]);
  HAL_LCD_Write(&hlcd,LCD_RAM_REGISTER2, 0,LCD_DisBuffer1[1]);
  HAL_LCD_Write(&hlcd,LCD_RAM_REGISTER4, 0,LCD_DisBuffer1[2]);
  HAL_LCD_Write(&hlcd,LCD_RAM_REGISTER6, 0,LCD_DisBuffer1[3]);

大神们,请教教

@tyw :好滴好滴
tyw
@qwepk120 :木玩过,啃资料吧
@tyw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ST-LINK供电屏幕不显示,串口供电就可以显示,知道是什么原因嘛。麻烦了
@tyw :最下面的评论有我的一张图,你看一下
@tyw :STM32L073RBT6
tyw
@qwepk120 :什么型号,查资料.没碰到过
@tyw :你好,还在嘛。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我这边的芯片的VLCD和SEG位重合,是要怎么解决??
@tyw :我这边是将1/CK_PS改为了2/CK_PS,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tyw
@qwepk120 :调整刷新率确实可调浓谈.
@tyw :自己研究出来了,更改脉冲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解决办法:

网友A(2020-06-10):
用狗狗翻译仔细看手册

https://translate.google.cn/

你用内置升压器,设置一下电压,调整LCD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狗翻译仔细看手册

https://translate.google.cn/

好详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