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问有人知道有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是反应速度比较快,灵敏度高的吗?

楼主(2020-04-24):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由于温度变化比较快,DS18B20满足不了需求,网上有人说热电偶反应速度快,也有人说反应慢,没试验过也不知道到底谁对,有朋友了解这类温度传感的求推荐一下

网友A:
先弄清楚自已的条件要求,才好下手找.

红外线测温仪的响应时间被定义为被测温度从室温突变为测温范围的上限温度时,红外线测温仪的输出显示值达到稳定值的某一百分数时所需要经历的时间;关于其中百分数的数值可能因产品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温度变化快的固定目标,如果变化速度是5℃/s,需要识别的温差是1℃,即该物体每变化1℃的时间是0.2s,则选择红外线测温仪的响应时间就应该是0.2s的一半,即0.1s才能达到使用需求。

    对于断续通过红外线测温仪视场的被测目标,若目标进入并充满视场的时间需2s,则红外线测温仪的响应时间应当是1s。

    当目标温度变化过快,而红外线测温仪的响应时间不能满足需求时,测温结果显示的是平均温度。对于大多数使用者来说,这种情况是完全允许的,也是符合实际需求的。因为过快的响应速度会引起显示值过快的变化,令操作人员无法温度读取测温结果。目标上温度连续显示过快的变化,并不能真正反映目标的真实温度,很可能是设备氧化皮和水汽吸收的影响造成的,此时应考虑采用峰值保持功能测温。

枪式温度计知,红外温度计还有连续输出的,如果响应时间是100MS,那么意味着,这种温度计一秒钟内最多只能测量10个温度数值,也意味如果目标温度维道持时间小于100MS,他将无法测得或精确测得目标温度。回
原因是目前用于红外温度计的传感器大都是薄膜热电堆或热释电,都属于热电探测器,需要热传递和热平答衡时间,所以他的响应速度比较慢。也有快的如MCT,可以达到微秒级。

所谓响应时间就是红外线测温仪zd接收到温度数据的时间。100ms过后,温度值已经显示在机器上了,操作者也就无需继续按动扳机了!如需再次测回量,还是按动扳机,100ms左右显示结果,与零答度开始测量无关,它是直接显示最高温,并不是温度计一样需要温度从低向高攀升。

网友B:
热电偶反应速度快

网友C:
点状热电偶探点不到一个毫克,响应速度照理应该最快,铠装的就慢。 但点状的热电偶测量点是个焊球,与固体测温样本很难增加有效接触面积,反而响应速度上不去。如果是测量可以浸没探点的流体,速度就快。
薄膜 PT100/1000 热电阻陶瓷片只有几个毫克, 如果能与样本表面紧密贴合,合适场合响应速度更快

网友C(点评):
薄膜热电阻,50%响应时间是0.05秒,90%响应时间则需要至少0.15秒。 另外,探点的引出线,如果布设不合理,会严重影响测量速度

网友C:
18B20也可以整改,加快响应速度。

网友D(2020-05-27):
DS18B20+T&R
【关键特性】
独特的1-Wire®接口仅占用一个通信端口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EEPROM减少外部元件数量
测量温度范围:-55°C至+125°C (-67°F至+257°F)
-10°C至+85°C温度范围内测量精度为±0.5°C
9位至12位可编程分辨率
无需外部元件
寄生供电模式下只需要2个操作引脚(DQ和GND)
多点通信简化分布式温度测量
每个器件具有唯一的64位序列号,存储在器件ROM内
用户可灵活定义温度报警门限,通过报警搜索指令找到温度超出门限的器件
提供8引脚SO(150 mils)、8引脚µSOP、3引脚TO-92封装

网友D:
MAX31855KASA+T
【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如果使用S和R型热电偶,请联系硅天下集团) (参考完整数据资料中的表1)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网友D:
MAX30208CLB+T

【关键特性】
高准确度、高精度
   ±0.1°C精度@ +30°C至+50°C
   ±0.15°C精度@ +0°C至+70°C
低功耗
   1.7V至3.6V工作电压
   67μA测量期间工作电流
   0.5μA待机电流
   15ms积分时间
小尺寸
   2mm x 2mm x 0.75mm、10引脚薄型LGA封装
安全性和合规性
   高、地温报警
数字接口
   可配置转换温度输入引脚
   可配置中断输出引脚
   32字FIFO,用于温度数据
   提供4个I2C地址——根据需求可提供更多地址
   唯一的ROM ID,支持NIST溯源性

网友D:
以上三款给你参考

网友D:
GXT-MAX31856MUD+T
【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网友D:
MAX31865AAP+T -40°C to +125°C 20 SSOP

【关键特性】
高度集成降低系统成本、简化设计并缩短设计周期
简便的RTD铂电阻至数字转换器
支持100Ω至1kΩ(0°C时)铂电阻RTD (PT100至PT1000)
兼容2线、3线和4线传感器连接
spi兼容接口
20引脚TQFN和SSOP封装
高精度设计方便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的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最高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提高系统可靠性
±45V输入保护
故障检测(RTD开路、RTD短路到量程范围以外的电压或RTD元件短路)

网友D:
MLX90640-ESF-BAA  MLX90640-ESF-BAB
【特性和优势】:
- 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C,可在严苛的工业环境中部署
- 可测量的物体温度范围为:-40至300°C
- 典型目标物体温度精度为1°,可在整个测量范围内保持高精度水平
- NETD仅为0.1K RMS(刷新速率为1Hz)
- 不需要根据特定温度要求进行重新校准,能够在确保更大便利性的同时降低运营费用
- 两种不同的视角(FoV)可供选择:标准55°x35°和110°x75°广角
- 4引脚TO39封装,包含必需的光学元件
- I2C兼容的数字接口,可简化集成

网友D:
MLX90614ESF-DCi
【产品特性】

  宽温度范围出厂校准:
-40 +125  ̊C 环境温度
-70 +380  ̊C 物体温度.
  大温度范围内据有 0.5°C 的高精确度.
( 在 0..+50°C 环境与物体温度之间)
  超高精确校准(医疗级别)
  0.02°C 测温解析度
  单感应或双感应区域
  支持 SMBus 输入输出标准
  兼容脉宽调制(PWM) 输出方式()
  3V 与 5V 工作电压可供选择
  外加简易电路即可用于 8 到 16V 工作电压
  节能关断工作模式

网友E:
无论什么温度传感器,只有热容小(比热小、质量轻)的反应速度才会快。因此18B20不会太慢。如果可能去掉传感器外壳、露出TO-92封装、尽量减轻质量。

网友F:
反应快慢是热惯性决定的,18B20有外壳,热惯性因此上升,铠装热电偶之类也是。想热惯性小,用体积小的温度传感器,包括微型PN结、裸装热电偶等,把18B20之类的外壳拆掉也会反应加快不少。总之,尺寸越小、质量越小,直接接触等都会加快反应速度,用红外热辐射来测温在理论上则是反应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