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积分后怎么快速稳定的把电荷放掉

楼主(2020-04-24):
现在有一个负脉冲信号(脉宽100ns),经过一个加法器,然后进入积分电路,积分电容上的电荷会一直累加,当累加到一定量的时候,需要用DAC给加法器一个适量的电平(持续60ns),放掉积分电容上的电荷,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让其快速放电的瞬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反冲、尖刺、震荡等。。一直没思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继电器显然不行,速度慢。
用光电耦合的MOS继电器。

搜一下AQY221

网友B:
PhotoMos 对楼主的 亚微秒 信号,慢了几个数量级,比继电器只强一点。   如果想操作时少影响输出,可以考虑需要时短暂关闭输出,关闭时清除电容上的电荷,完毕后打开输出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借助运放来实现

网友D:
用MOS管的导通来放电,不行吗?60ns的时间,应该能做到吧

网友E:
电容多大?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模拟开关与积分电容并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