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帮看下为什么我的运放不能通过85k交流信号

楼主(2020-04-24):
   用AD8066搭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和2.5倍的同相放大器以及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电路分别如图)
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峰峰值4V,85k信号对电路进行测试,
   发现电压跟随器和同相放大器输出的幅度值正常,但频率为几十MHz(我感觉这都是一个幅值不稳定的直流噪声了),而精密整流电路输出像是只有工频干扰(图都在下面)
   然后输入信号用直流+-3V信号再测试,发现电压跟随器,同相放大器输出正常,精密整流电路也能实现绝对值的作用,感觉电路没问题
   为什么变成较高频的交流信号就不行,我的运放AD8066带宽积145M,压摆率180V/us,感觉远远满足要求啊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下图分别是电压跟随输出   精密整流输出  同相放大输出  和输入信号
用3V直流信号测试的我没截图,但真的就可以,运放供电方面+-12V也没问题,驱动能力够,难道是我买到了假运放?

xch
既然“同相放大器输出正常”, 那就是示波器不正常

楼主:
这是我搭的跟随,同相放大,精密整流的电路图

@384014578 :u1b负半周是工作在失环状态中。输出都不定的。
@zyj9490 :三图第一级为电压跟随,当输入大于0,输出等于Ui,然后R1上无电流,后级也是电压跟随,最后Uo=Ui;当输入小于0,前级由于单电源供电无法输出负压不工作,后面相当于单位方向放大Uo=-Ui,起到整流作用,我在网上找的电路,自己仿真也没问题
相位FLIP?
不懂叫整流啊。

楼主:
我部图了,大佬能帮我看下吗

网友B: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在哪里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在哪里啊在哪里?

5L第三个图,两个单电源供电构成的精密整流,网上看的,仿真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