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最多能同时输出几个pwm信号

楼主(2020-04-24):
(无正文)

网友A:
这只是硬件支持的通道。 如果需要更多,而且对PWM频率要求不高,软件可以扩展到芯片拥有的几乎所有的IO 。比如LED的PWM,频率可以低到几百赫兹,差不多最烂的MCU都可以软件玩 LED 的PWM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所有的IO都可以输出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