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 DIY 一个灭蚊灯

楼主(2020-04-24):
最近想做一个灭蚊灯然后想统计进入虫子的数量,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传感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间接测量。
例如,你用高压灭蚊拍作为执行元件的话,测量充电脉冲个数即可(就当拍死一个充一次电,些许误差要允许)

网友B:
虫子个头有大有小如何检测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