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植高级定时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20-04-24):
void TIM3_GENERAL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1;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比较通道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void TIM1_ADVANC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72M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1;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入捕获结构体初始化-------------------*/
  // 使用PWM输入模式时,需要占用两个捕获寄存器,一个测周期,另外一个测占空比

    // 捕获通道IC1配置
    // 选择捕获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设置捕获的边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 设置捕获通道的信号来自于哪个输入通道,有直连和非直连两种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1分频,即捕获信号的每个有效边沿都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 不滤波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 初始化PWM输入模式
    TIM_PWMIConfig(TIM1, &TIM_ICInitStructure);

    // 选择输入捕获的触发信号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1FP1);

    // 选择从模式: 复位模式
    // PWM输入模式时,从模式必须工作在复位模式,当捕获开始时,计数器CNT会被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使能捕获中断,这个中断针对的是主捕获通道(测量周期那个)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C1, ENABLE);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使能高级控制定时器,计数器开始计数
    TIM_Cmd(TIM1, ENABLE);

    // 设置中断组为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设置中断来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设置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LED1=!LED1;
////        }
////}
///*
// * 如果是第一个上升沿中断,计数器会被复位,锁存到CCR1寄存器的值是0,CCR2寄存器的值也是0
// * 无法计算频率和占空比。当第二次上升沿到来的时候,CCR1和CCR2捕获到的才是有效的值。其中
// * CCR1对应的是周期,CCR2对应的是占空比。
//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__IO uint16_t IC2Value = 0;
    __IO uint16_t IC1Value = 0;
    __IO float DutyCycle = 0;
    __IO float Frequency = 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CC1);

  /* 获取输入捕获值 */
  IC1Value = TIM_GetCapture1(TIM1);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1);

  // 注意:捕获寄存器CCR1和CCR2的值在计算占空比和频率的时候必须加1
    if (IC1Value != 0)
  {
    /* 占空比计算 */
    DutyCycle = (float)((IC2Value+1) * 100) / (IC1Value+1);
    // 输入捕获能捕获到的最小的频率为 72M/{ (ARR+1)*(PSC+1) }
    /* 频率计算 */
    Frequency = (72000000/(72))/(float)(IC1Value+1);
    printf("占空比:%0.2f%%   频率:%0.2fHz\n",DutyCycle,Frequency);
  }
  else
  {
    DutyCycle = 0;
    Frequency = 0;
  }
}
程序移植到32f013zet6,一直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哪里配置出问题了,对照过源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