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定义求解

楼主(2020-04-24):
DMA, TE, DM, AI
在学习指南者DMA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在.h文件中定义的数据在main.c中使用的话,就会出现重复定义的报错,不管加不加extern再次定义都会报错,求解。。。
以下是做的一个试验,可以看到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

网友A:
不应该的,估计是二次包含了同一个头文件
头文件如下定义,可以避免二次包含
#ifndef XXXXXX
#define XXXXXX

头文件内容

#endif

网友B:
他说的是在头文件里,同时多个文件使用这个头文件,这个不能定义变量,需要定义在私有里面,然后用extern在使用这个变量的文件里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