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Ubuntu的 磁盘管理

楼主(2020-04-24):
查询磁盘:进入/dev 目录查询磁盘管理情况,输入命令 ls sd*

楼主:
查询插入的U盘:插入U盘,再次执行ls sd*命令查询,多了一个sdb 和sdb1,证明/dev/sdb 和/dev/sdb1是U盘的设备文件,其中sdb表示U盘,sdb1表示U盘的第一个分区。

楼主:
列出文件系统的整体磁盘使用量:
df 命令。

楼主:
磁盘的挂载与卸载:
U盘默认挂载到/media/用户名/下,我这里挂载到了/media/lumneg/ ,可以看到该目录下有了F669-FB47 U盘的目录。

楼主:
进入U盘目录可以查看具体信息,

楼主:
下面先来来卸载U盘,使用umount命令 sudo umount /media/lumeng/F669-FB47,或者使用sudo umount /dev/sdb1命令。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U盘需从启动器解锁,左侧不出现U盘图标。

楼主:
不出现U盘图标,不代表已经将U盘卸载,通过ls /dev/sd* 依然可以查询到U盘。

楼主:
使用 sudo umount /media/lumeng/F669-FB47,或者sudo umount /dev/sdb1命令,将U盘卸载

挂载的U盘已经卸载了!

楼主:
再次挂载U盘,这次将U盘挂载到指定的目录下,先在/media/lumeng/目录下创建一个新的目录用于挂载U盘,使用 mkdir 创建一个udisk目录,用于挂载U盘。

楼主:
再次使用 sudo mount /dev/sdb /media/lumeng/udisk/ 将U盘挂载到/media/lumeng/udisk/

已经成功挂载到 udisk路径下,但是打开怎么出现了汉子乱码?

楼主:
解决的办法就是 挂载U盘的时加上utf8 编码,使用sudo mount –o iocharset=utf8 /dev/sdb1 /media/lumeng/udisk

楼主:
再次进入udisk目录就不会再乱码啦!

楼主:
磁盘的分区
查看磁盘分区,使用sudo fdisk –l命令,即可查看电脑上所有磁盘的分区情况,如下可以看到Linux硬盘和U盘的分区情况。

楼主:
输入sudo fdisk /dev/sdb 对dev下的U盘进行分区操作,确保U盘是可以被分区或者可以格式化的。

楼主:
接着输入m 可查看帮助命令

楼主:
打印分区列表输入 p; 添加一个分区输入 n; 删除一个分区输入d;下面分别测试一下:
打印分区列表 :1格分区sdb1

删除分区1输入d

已经没有分区了

楼主:
添加分区,输入n ,分别添加 分区1 :1G((1024*1024*1024/512B)扇区+2048)=2099200  分区2:剩余空间,默认回车即可。
分区1如下:

分区2如下:

楼主:
最后需要使用w 来保存本次修改,如果保存不成功,需要卸载U盘才可以进行分区哦!

楼主:
最后我们使用 ls /dev/sd* 来查看一下分区情况,已经分配了两个分区。

楼主:
磁盘的格式化:
对已经分区完的U盘需要对其格式成FAT格式才可以使用,使用sudo mkfs –t vfat /dev/sdb1
和sudo mkfs –t vfat /dev/sdb2为两个分区格式化为FA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