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移植问题 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0-04-24):
int main(void)
{

        FRESULT fres;

        LED1_GPIO_Config();
  LED2_GPIO_Config();
  LED3_GPIO_Config();
  Usart1_config();

        printf("这是一个FatFs文件系统移植实验\n");
    fres= f_mount(&fsObject,"1:",1);

        if(fres!=FR_OK)
  {
           if(fres==FR_NO_FILESYSTEM)  //
             {
                    printf("Flash没有文件系统,即将进行格式化...错误代码:%d\n",fres);
                    fres=f_mkfs("1:",0,0);//格式化

                     if(fres==0)
                      {
                       printf("Flash格式化成功,重新开始挂载>>>>>>\n");

                              f_mount(NULL,"1:",1);
                        fres= f_mount(&fsObject,"1:",1);
                               if(fres==0)
                                {
                            printf("重新挂载成功\n");
                 LED_GREEN;
                                }

                       }

        }
                        else
                                 {
                              printf("SPI_FLASH挂载失败,错误代码:%d\n",fres);
                              LED_RAD;
                           }
   }

                else
                {
                        printf("SPI_FLASH挂载成功\n");
                        LED_GREEN;
                }
                /*挂载成功后 下面开始写入*/
                fres=f_open(&fp,"1:中文文件名.txt",FA_CREATE_ALWAYS|FA_WRITE);
                if(fres==FR_OK)
                {
                        printf("打开文件成功>>>>>>>准备写入\n");
                        fres=f_write(&fp,wdate,sizeof(wdate),&bw);
                        if(fres==FR_OK)
                        {
                                printf("写入成功>>>>>>>写入字节数为:%d\n写入的内容为:%s\n",bw,wdate);
        fres=f_close(&fp);
                         }
                         else
                         {
                                 printf("文件写入失败,错误代码为:%d\n",fres);
                         }
                }
                else
                {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错误代码为:%d\n",fres);
                }

/*  写入成功  下面开始读出数据内容*/

            //fres=f_open(&fp,"1:中文文件名.txt",FA_OPEN_ALWAYS|FA_READ|FA_WRITE);
                        fres=f_open(&fp,"1:中文文件名.txt",FA_OPEN_EXISTING|FA_READ|FA_WRITE);

                        if(fres==FR_OK)
                        {
                                printf("文件打开成功,现在开始读取数据内容\n");
                                //fres=f_write(&fp,wdate,sizeof(wdate),&bw);
        //f_lseek(&fp,0);
                                fres=f_read(&fp,rdate,f_size(&fp),&rw);

                                if(fres==FR_OK)
                                {
           printf("读取成功>>>读出字节数为:%d\n读出内容为:%s\n",rw,rdate);
                                }
                                else
                                {
                                        printf("文件读取失败,错误代码为:%d",fres);
                                }
                        }
                        else
                        {
                          printf("文件打开失败,错误代码为:%d",fres);
                        }
                        f_close(&fp);
                        f_mount(NULL,"1:",1);
            while(1);
1.上面代码在 写入完毕,关闭文件再用f_open函数打开文件时候 打开文件失败 错误代码4:FR_NO_FILE 文件不存在   但是如果不关闭文件写完直接读,读出的内容是正确的, 关闭文件后文件就不存在了,用模拟优盘看过  确实没有! 但是烧入例程源码就是正确的  求大神帮忙!
2.这个问题没有代码, 就是按照视频步骤移植代码的时候,前面都能复制视频现象,直到格式化FLASH后就不对了,视频中格式化后,再次复位就会挂载成功,我的一直是错误13:没有文件系统,格式化返回值是成功的,但是把读写地址偏移2M,使用后面6M的时候就没问题,求大神帮忙